超声波电源(自激式电源)

楼主(2015-01-21):
,我想做一个超声波电源,用来驱动超声波换能器。我最近把买回来的那个电路研究了一下,类似的原理类似于下图,但是按着上面的电路焊了两个都不行,没有输出,管子过段时间会发热,想懂的人支个招,或者对原理图给出指导,谢谢

楼主:
其中T1是高频变压器,T2是普通变压器,L2是电感

网友:
看起来和节能灯里的电子镇流器一样
可能T1的同名端弄错了
我觉得T1-1应串接在T2的初级

网友A:
T1是高频变压器
==========
T1是磁饱和脉冲变压器,初级次级?:3:3,这个变压器确定电路的工作频率

T2才是高频变压器

网友(2016-03-18):
楼主有没有好的换能器厂家介绍下,最好可以送样。

网友B:
高手出来指导下,我也想做,手头有个3000w的

网友A:
3000W 就不要用LZ这套方案了,买个成熟的拆开研究去吧

不懂你这行不知道坑深坑钱,懂行的,蛤蛤

网友C(2016-06-13):
引用 网友A:
3000W 就不要用LZ这套方案了,买个成熟的拆开研究去吧

不懂你这行不知道坑深坑钱,懂行的,蛤蛤 ...

我拆了一台,和自激的有很大不同。去掉了110V的变压器,如图所示:
没看到隔离驱动芯片啥的。不知道怎么干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拆了一台,和自激的有很大不同。去掉了110V的变压器,如图所示:
没看到隔离驱动芯片啥的。不知道怎么 ...

控制板呢   那个金手指插槽里面的板子泡奶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板呢   那个金手指插槽里面的板子泡奶里去了

红圈是控制板吧

网友(2016-07-18):
引用 网友B:
高手出来指导下,我也想做,手头有个3000w的

3Kw是发生器,还是换能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是高频变压器
==========
T1是磁饱和脉冲变压器,初级次级?:3:3,这个变压器确定电路的工作频率

我拆了一个,词饱和脉冲变压器,前级与初级相比1:10.频率是28KHz的。
不过听说28KHz的发生器的功率最大只能做到800W。

网友:
220V整流都不用滤波的吗?

网友(2020-03-12):
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20-04-23):
我现在也在做个,但是变压器怎么设计呢

网友:
其中说的2000W是什么的功耗

网友D:
这个落后方案了,容易坏,不稳定
现在用这种,口罩专用超声波,自动追频的,目前2W左右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落后方案了,容易坏,不稳定
现在用这种,口罩专用超声波,自动追频的,目前2W左右一台! ...

去哪里买你这种?

网友:
以前做这个的,今年都发了吧!~

网友:
恭喜 超声波 电工喜提 玛莎拉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落后方案了,容易坏,不稳定
现在用这种,口罩专用超声波,自动追频的,目前2W左右一台! ...

包括换能器?前天问了一家工厂,加上换能器整套是2.2W,也是自动匹配20K或15K的换能头。

网友E:
自动追频容易烧振子,一个月机控制器就坏,我们办事处更换很多自动追频的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动追频容易烧振子,一个月机控制器就坏,我们办事处更换很多自动追频的超声波。 ...

古老方案不容易烧震子吗?

网友(2020-07-07):
只做了 和节能灯一样电路的自激式超声波 3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