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边框跟板内开槽用什么层画,上次打板都画了,谢

楼主(2015-01-21):
1、好像有人说都用keep-out,不过如果我的板内有通孔,并且要把通孔周围都弄锡,我采用的是大号焊盘放在开槽的地方,(用的机械层,因为keep-out的话,焊盘放不上去,上去报警)。因为做同样的焊盘角度不好放,于是就采用这个方法
2、pcb是不是外框的keep-out默认是内部可以布线,
如果在其内部再画keep-out会默认内部不可布线?
3、那这样所有的外形内孔的地方全部机械层不就ok?

网友A:
keepout和机械层,都可以,但是要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out和机械层,都可以,但是要统一

1、如果要达到我的要求不能用keep把,那报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如果要达到我的要求不能用keep把,那报警

关于外形的详情,请见图片

网友:
通孔周围放焊锡肯定用焊盘了。keepout放孔建议直接画一个圆,但你要保证到切割都有焊锡,这个比较麻烦,所以用焊盘做大孔也是一样的

网友:
外形我都是用机械层,包括板内开孔的话我也用的机械层,如果是安装孔的话我直接放焊盘。keep-out层我只用于防止布线太靠近板边和覆铜的时候用。

网友C:
另外补充一点,板子上有报警没什么,报警只是提醒,只要不是错误就行。我曾经画过一个板子,因为空间和布线的关系,布局的时候我直接把两个器件叠在一起(焊件的时候这两个器件是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补充一点,板子上有报警没什么,报警只是提醒,只要不是错误就行。我曾经画过一个板子,因为空间和布线 ...

高手啊,我想起来以前看到人家,贴片,直插重叠,二选一

网友:
全部用机械层就好了,板子外框,内部的槽和孔
出gerber的时候给机械层的,不要给keepout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外形的详情,请见图片

分孔图是什么图?前面还提到了钻孔图,两者有什么区别?
Pads输出Gerber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同问:分孔图是什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