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输出电流大于50mA 的双运放

楼主(2015-01-21):
寻找输出电流大于50mA 的双运放,要求SOP8封装,LM358兼容,有用过的大神麻烦介绍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想买到正品的LM358都难,你是在哪边买的?

网友:
如果5V供电就选OPA2354

网友:
AD8056
Low Power, 5 V Supplies
5 mA Typ/Amplifier Power Supply Current
High Output Drive Current: Over 60 mA

楼主:
这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应该还有便宜点的,因为这个是250M/300M
我需要10M 一下的就好了

楼主:
Output Current: OUT.................................... ±35mA
输出电流不够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Output Current: OUT.................................... ±35mA
输出电流不够哦

在哪查到此参数的,在V1.1的数据手册上
Current at Supply Pins.............................. ±60mA
输出短路电流80m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应该还有便宜点的,因为这个是250M/300M
我需要10M 一下的就好了 ...

你有1kw的采购量可以定做一款便宜的芯片

网友:
TLV4112  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做啥产品呀

网友:
为什么不和三极管,MOS管的扩流

网友:
TDA2822,4欧,2瓦,双列8角,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选了LMV358 ,60mA输出,下午实测下是不是OK

网友(2015-09-18):
楼主,实测OK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选了LMV358 ,60mA输出,下午实测下是不是OK

实测的那颗芯片,有结果吗?

网友:
加个三极管 有那么难吗?               ?

网友:
运放输出电流较大时,一定要注意查看大电流条件下的输出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