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的四轴串级PID代码O(∩_∩)O~

楼主(2015-01-21):
从毕业到现在三年了,一直都很忙没时间折腾自己想玩的东西,现在辞职在家总算有时间了,哈哈。看到论坛这么多人玩四轴咱也凑凑热闹分享我传说中的串级PID,内环为角度环,外环为角速度。整定PID参数的时候先调外环,再调内环。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IMU1.h"
#include "moto.h"
#include "RFdate.h"
#include <math.h>
extern T_RC_Data                         Rc_D;                //遥控通道数据;

extern u8 txbuf[4];         //发送缓冲
extern u8 rxbuf[4];         //接收缓冲
extern u16 test1[3]; //接收到NRf24L01数据
extern S_INT16_XYZ ACC_F,GYRO_F;

PID PID_ROL,PID_PIT,PID_YAW;

extern S_INT16_XYZ        MPU6050_ACC_LAST,MPU6050_GYRO_LAST;

int Motor_Ele=0;                                           //俯仰期望
int Motor_Ail=0;                                           //横滚期望

//u8 ARMED = 0;

//float rol_i=0,pit_i=0,yaw_p=0;
float thr=0;

S_FLOAT_XYZ EXP_ANGLE ,DIF_ANGLE;
PID1 PID_Motor;
/*********************************/
float Pitch_i,Roll_i,Yaw_i;                                   //积分项
float Pitch_old,Roll_old,Yaw_old;                 //角度保存
float Pitch_d,Roll_d,Yaw_d;          //微分项
float RC_Pitch,RC_Roll,RC_Yaw;                       //姿态角
float Pitch_shell_out,Roll_shell_out,Yaw_shell_out;//外环总输出
        //外环PID参数
float Pitch_shell_kp=280;//30 140
float Pitch_shell_kd=0;//
float Pitch_shell_ki=0;//
/*********************************/
float Roll_shell_kp=250;//30
float Roll_shell_kd=0;//10
float Roll_shell_ki=0;//0.08
/*********************************/
float Yaw_shell_kp=1.5;//10;//30
float Yaw_shell_kd=0;//10
float Yaw_shell_ki=0;//0.08;//0.08
float Gyro_radian_old_x,Gyro_radian_old_y,Gyro_radian_old_z;//陀螺仪保存
float pitch_core_kp_out,pitch_core_kd_out,Roll_core_kp_out,Roll_core_kd_out,Yaw_core_kp_out,Yaw_core_kd_out;//内环单项输出
float Pitch_core_out,Roll_core_out,Yaw_core_out;//内环总输出

//内环PID参数
//float Pitch_core_kp=0.040;
//float Pitch_core_kd=0.008;////0.007;//0.07;
float Pitch_core_kp=0.040;
float Pitch_core_kd=0.002;////0.007;//0.07;

float Roll_core_kp=0.040;//;
float Roll_core_kd=0.002;////0.007;//06;//0.07;

float Yaw_core_kp=0.046;//;
float Yaw_core_kd=0.012;////0.007;//06;//0.07;

int16_t moto1=0,moto2=0,moto3=0,moto4=0;

float tempjd=0;
void CONTROL(float rol, float pit, float yaw)
{

         RC_Pitch=(Rc_D.PITCH-1500)/20;

        ////////////////////////外环角度环(PID)///////////////////////////////
  Pitch_i+=(Q_ANGLE.Pitch-RC_Pitch);
//-------------Pitch积分限幅----------------//
  if(Pitch_i>300) Pitch_i=300;
  else if(Pitch_i<-300) Pitch_i=-300;
//-------------Pitch微分--------------------//
  Pitch_d=Q_ANGLE.Pitch-Pitch_old;
//-------------Pitch  PID-------------------//
  Pitch_shell_out = Pitch_shell_kp*(Q_ANGLE.Pitch-RC_Pitch) + Pitch_shell_ki*Pitch_i + Pitch_shell_kd*Pitch_d;
//角度保存
  Pitch_old=Q_ANGLE.Pitch;
/*********************************************************/

        RC_Roll=(Rc_D.ROLL-1500)/20;
        Roll_i+=(Q_ANGLE.Rool-RC_Roll);
//-------------Roll积分限幅----------------//
  if(Roll_i>300) Roll_i=300;
  else if(Roll_i<-300) Roll_i=-300;
//-------------Roll微分--------------------//
  Roll_d=Q_ANGLE.Rool-Roll_old;
//-------------Roll  PID-------------------//
  Roll_shell_out  = Roll_shell_kp*(Q_ANGLE.Rool-RC_Roll) + Roll_shell_ki*Roll_i + Roll_shell_kd*Roll_d;
//------------Roll角度保存------------------//
  Roll_old=Q_ANGLE.Rool;

        RC_Yaw=(Rc_D.YAW-1500)*10;
//-------------Yaw微分--------------------//
  Yaw_d=MPU6050_GYRO_LAST.Z-Yaw_old;
//-------------Roll  PID-------------------//
  Yaw_shell_out  = Yaw_shell_kp*(MPU6050_GYRO_LAST.Z-RC_Yaw) + Yaw_shell_ki*Yaw_i + Yaw_shell_kd*Yaw_d;
//------------Roll角度保存------------------//
  Yaw_old=MPU6050_GYRO_LAST.Z;

        ////////////////////////内环角速度环(PD)///////////////////////////////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
  pitch_core_kd_out = Pitch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Y   - Gyro_radian_old_y);

  Roll_core_kp_out  = Roll_core_kp  * (Roll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X *3.5);
  Roll_core_kd_out  = Roll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X   - Gyro_radian_old_x);

  Yaw_core_kp_out  = Yaw_core_kp  * (Yaw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Z * 1);
  Yaw_core_kd_out  = Yaw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Z   - Gyro_radian_old_z);

        Pitch_core_out =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d_out;
  Roll_core_out  = Roll_core_kp_out  + Roll_core_kd_out;
  Yaw_core_out   = Yaw_core_kp_out   + Yaw_core_kd_out;

  Gyro_radian_old_y = MPU6050_GYRO_LAST.X;
  Gyro_radian_old_x = MPU6050_GYRO_LAST.Y;
  Gyro_radian_old_z = MPU6050_GYRO_LAST.Z;   //储存历史值

//--------------------将输出值融合到四个电机--------------------------------//

        if(Rc_D.THROTTLE>1020)
        {
  thr=Rc_D.THROTTLE- 1000;

//                if(Rc_D.THROTTLE<=2000)
//                {
//  moto1=(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moto2=(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moto3=(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 yaw);
//        moto4=(int16_t)(thr  + Pitch_core_out);//+ yaw);

//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yaw);
//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yaw);

//  moto1=(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        moto2=(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        moto3=(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 yaw);
//        moto4=(int16_t)(thr  + Yaw_core_out);//+ yaw);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                }
  }
        else
        {
                moto1 = 0;
                moto2 = 0;
                moto3 = 0;
                moto4 = 0;
        }
        MOTO_PWMRFLASH(moto1,moto2,moto3,moto4);//        Moto_PwmRflash(moto1,moto2,moto3,moto4);
}

网友A:
支持支持。我这边也准备搞点飞控算法呢。

网友B:
一直想做四轴,羡慕楼主啊。下家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做四轴,羡慕楼主啊。下家找到了吗

没有,年后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支持。我这边也准备搞点飞控算法呢。

角度融合那边都是成熟的,唯一难道就是后级马达PID 参数有点难调,自己多找找规律就出来了。努力吧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说明说内环为角度环,外环为角速度,下面程序的注释说内环为角速度环,外环为角度。我也刚才是学,问下整定PID参数的时候先调外环,再调内环。是不是调外环的时候内环所以参数给1.

网友C:
应该是表述错误了,一般内环是速率环,外环是角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表述错误了,一般内环是速率环,外环是角度环。

嗯的,程序里面注释是对的

网友(2015-03-26):
楼主可否Q交流:一二五六六七一一六五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你调外环PID时,内环的参数怎么给的?都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吧。。0.1或者1之类。。
还有这里"MPU6050_GYRO_LAST.Y * 3.5"为什么是乘以3.5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个问题。。你调外环PID时,内环的参数怎么给的?都是一个确定的数值吧。。0.1或者1之类。。
还有这里 ...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而且这里不应该是减吗?为什么是加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而且这里不应该是 ...

个人觉得是加的。。内环P比例项

网友:
楼主,这样调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而且这里不应该是 ...

你好,这是为啥是加啊?找到原因没?

网友:
手机党标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而且这里不应该是 ...

算了,我自己写了一个串级pid,还挺好使

网友:
楼主,你的Q_ANGLE.Pitch、RC_Pitch数据范围是多少?其它通道的呢?

网友:
moto1=(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2=(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3=(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moto4=(int16_t)(thr - Roll_core_out + Pitch_core_out+ Yaw_core_out);
楼主,怎么确定哪个电机对应哪个motox?式子中的加加减减跟相对应的电机又有什么联系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算了,我自己写了一个串级pid,还挺好使

串级PID的调参思路是怎样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串级PID的调参思路是怎样的啊

参 APM或PIX4调参http://pixhawk.org/users/multirotor_pid_tunin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 APM或PIX4调参http://pixhawk.org/users/multirotor_pid_tuning

你写的串级PID能否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2015-05-13):
引用 网友E:
参 APM或PIX4调参http://pixhawk.org/users/multirotor_pid_tuning

mark下,APM调参攻略

网友:
这玩意难不难,谁知道?

网友(2015-08-30):
楼主的飞行参数是多少

网友:
楼主  可玩WiFi   加载四轴上  、、、、

网友(2016-01-13):
我最近在学习PID,发现发现楼主的程序跟标准的位置式PID怎么不太一样?
我查阅的资料见下图:

网友:
楼主的D = Kd*(本次反馈值 - 上次反馈值);
我查阅的资料是D= Kd*(本次误差 - 上次误差)。

网友:
  pitch_core_kp_out = Pitch_core_kp * (Pitch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Y * 3.5);
  pitch_core_kd_out = Pitch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Y   - Gyro_radian_old_y);

  Roll_core_kp_out  = Roll_core_kp  * (Roll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X *3.5);
  Roll_core_kd_out  = Roll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X   - Gyro_radian_old_x);

  Yaw_core_kp_out  = Yaw_core_kp  * (Yaw_shell_out  + MPU6050_GYRO_LAST.Z * 1);
  Yaw_core_kd_out  = Yaw_core_kd  * (MPU6050_GYRO_LAST.Z   - Gyro_radian_old_z);

这是什么鬼??为什么乘以系数3.5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帖子很有裨益

网友(2016-02-17):
楼主,用这个算法最后会在稳态小幅震荡,该怎么调整参数呢?

网友:
mark PID调节参数

网友:
代码格式比较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