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可以用魏坤老师的示波器(FPGA版本)做调频接收吗

楼主(2015-01-21):
看示波器参数 ADC 125Mhz 通道灵敏度5mv,大伙评估一下,可以接受FM收音机信号吗
编辑原因:先做了下仿真,可以解调

网友A:
采样125MHz并不代表可以采集125MHz的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125MHz并不代表可以采集125MHz的模拟信号

如果能采样到60Mhz,欠采样也应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能采样到60Mhz,欠采样也应能行

至少4倍采样频率,另外这个不能代替调谐接收电路。

网友:
天线、放大、选频(滤波)都要的吧。如果光上一根天线差不多只能看到一堆白噪声+工频干扰。

楼主:
我的意思是 试验_FM全数字接收机

网友:
加一个带通滤波器以有效消除带外,进行带通采样,天线整强点,找信号强的频点比如已知的当地广播台频率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B:
灵敏度不够,FM接收灵敏度基本上需要达到-100db,也就是10uV

网友:
你说的是SDR, 可以看看电视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度不够,FM接收灵敏度基本上需要达到-100db,也就是10uV

我想加天线放大器 upc1651 ,灵敏度应该够了

网友:
胡工加油 不过这会不会太奢侈了

网友:
用示波器听调频广播,

网友:
频谱仪 加插件 可以直接听收音机, 这个更。。。。

网友C:
楼主,超外差接收原理您应该知道吧?前端放大后混频滤波后取 10.7 MHz 的中频,而这频率估计您就比较容易捣鼓点了!

网友:
软件无线电。可以参考SI4744

网友:
这就是软件无线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超外差接收原理您应该知道吧?前端放大后混频滤波后取 10.7 MHz 的中频,而这频率估计您就比较容易捣 ...

如果这样的话,横杆就太低了,好比跳过了60cm的高度,都不好意思让人看见。

网友:
会玩儿,紫薯补丁

网友:
可以搜搜高频头CD1616做射频前端,上次在矿石收音机里有人就这么做的。PS楼主是用锁相环做的解调啊?

网友:
全数锁相环,这个论文看了一天没看明白代码要怎么写

求代码

网友:
全数锁相环类似模拟PLL解调,灵敏度抗噪声效果好,好像FM信号直接用IIR也能解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