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修复缺件的苏州三光DK7725e线切割之电器部分。

楼主(2015-01-21):
这些电器配件锁在电木板上,位于机器底座内部。

用塑料袋吧插头和插座包起来。

开关会清洗,如果接触不良就会换新。

左边四芯的三相航空插座会换成三芯的单相插座。右边两个插座会清洗和抛光触针/触片。

这个控制面板的开关和电位器都要换掉,电压表和电流表就保留着。

这个水泵是用三相电的,会换成单相。

这个是自动上丝的电机,装在丝桶后下方。

用凿子铲掉底座内部的油泥。

用标榜去油。

这两个并联的大电解电容应该是滤波的。

电器箱门自动切换开关,打开箱门就自动切断三相电,关上箱门就自动接通。

拆掉线槽,准备画出接线图。

这是控制面板的内部元件和线路。

这是丝桶后下方的行程开关。

放在底座内部的钼丝盘,都是用完的。

绝大部分是用用山东光明的品牌。

楼主:
开始画机器底座里面的电器接线图,同时拆除所有配件。

接线端子竟然剪去一半来使用,虽然方便拆装,不过正规操作是不允许这样做。

每画出一条线,就剪掉一条。

这些线柔韧性还不错,还有用处。

板上的配件,大部分是三相开关。

电容都不会再用。

以前真的舍得用材料,单单平垫片和弹簧垫片就有不少。

这两个插座和一个插头还没有生锈,清理后可以继续用。

这应该是手工做的电路板,有些铜箔弯曲明显。

板子上有机器生产厂家的名字。

焊接还凑合,没有氧化。

这块板子用了可控硅,应该是用来对运丝电机和上丝电机调速的。

这块电木底板虽然有些变形,不过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画机器底座里面的电器接线图,同时拆除所有配件。

接线端子竟然剪去一半来使用,虽然方便拆装,不过 ...

很弓虽大,搬个凳子慢慢看

楼主:
开始修复缺件的苏州三光DK7725e线切割之机械部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268-1-1.html

下午拿到购买的二手快走丝线切割的高频柜,开始修复。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500-1-1.html

从二手线切割附带的设备上拆配件,来修复和制作控制柜。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399-1-1.html

网友A:
建议换掉脉冲电源,新型的场效应管的电源效率要好太多了。丝筒正反转建议使用交流电机+变频器改造。效果也要优于原有的直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掉脉冲电源,新型的场效应管的电源效率要好太多了。丝筒正反转建议使用交流电机+变频器改造。效果也 ...

终于引来玉石了,谢谢分享经验。
我打算改装成用220V单相供电,会用新型电路,运丝电机用专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B:
这种三光机是比较老的了,前段时间我也改造过这么一台。现在的可以用专用的变频器,我可以提供方案,我这有专用变频器。线切割控制柜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三光机是比较老的了,前段时间我也改造过这么一台。现在的可以用专用的变频器,我可以提供方案,我这有 ...

谢谢。已经买了二手线切割专用变频器,高频板和步进驱动板也会网购。

网友:
国产的线切割最主要的是突破不了高频,我试过了网上大部分的高频,都吹牛说省钼丝、切割快,这个其实本来就是矛盾的事,至少到现在我还没看到过网上哪家有突破点,都是普通的高频,换汤不换药,国人的悲哀啊!

网友C:
高频都是用限流电阻的,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都是用限流电阻的,功耗大

现在有不需要大功率电阻的高频板吗?

网友D:
LZ能不能画下那个可控硅板的输出部分的图?看这几个可控硅貌似从未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画下那个可控硅板的输出部分的图?看这几个可控硅貌似从未坏过

好的,等一下就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一下就画出来。

好的,谢谢老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不能画下那个可控硅板的输出部分的图?看这几个可控硅貌似从未坏过

网友D:
谢谢老兄了,再问一句这部分是控制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兄了,再问一句这部分是控制多大的电机?

这要等我明天画出机器的其他电器线路才能知道。
也可能是控制已经被拆走的运丝电机,也有可能是还在的上丝电机或者水泵。

网友:
大工程啊!

网友(2015-04-19):
那个电容应该是储能刹车用的, 用来做断电制动刹车的。否则容易超程。

网友E(2015-06-06):
那两个大电容是丝桶制动用的,关闭运丝的时候能让丝桶立即停下来,4个可控硅是丝桶换向用的,丝桶电机是370W的YS7124电机,联轴器只剩一半了,秋风大师如果没有另外一半,我免费送你一套联轴器。有线切割专用的变频器,价格四百多---八百多不等,单相220V输入,控制运丝和水泵,上丝可以调速,操作很方便。感觉你这一折腾,快能买台新线切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两个大电容是丝桶制动用的,关闭运丝的时候能让丝桶立即停下来,4个可控硅是丝桶换向用的,丝桶电机是370 ...

谢谢讲解。我后来买了运丝电机和联轴器、变频器,目前快要烂尾了。

网友E:
这样应该就快能开起来干活了啊,还没看到你的编控部分,弄块HL卡吧,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应该就快能开起来干活了啊,还没看到你的编控部分,弄块HL卡吧,这个简单 ...

有买HL卡,用图拉丁小主板,装进不锈钢壁挂式信箱。

网友E:
正版的650,盗版的350,这是拿货价,不知道你买贵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版的650,盗版的350,这是拿货价,不知道你买贵了没有 ...

600块买的,卖家保修一年。

网友(2017-03-06):
引用 网友D:
谢谢老兄了,再问一句这部分是控制多大的电机?

通常是350瓦的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