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单步调试时一直出现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1-21):
KDS单步调试时一直出现这个,请高手支个招,要如何解决,问题见图片

网友A:
你还是在 64位操作系统下用KD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在 64位操作系统下用KDS ?

是的,难道是操作系统的问题,KDS应该是支持window7 64bit 的啊。

网友:
改回用32位的,先把项目做完

网友A:
或在你64位机上装个32位的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在你64位机上装个32位的虚拟机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64位用的人少,好多奇怪的问题,没有人知道

楼主:
帖子快沉了,自己定一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帖子快沉了,自己定一把。

请问是哪个例程,用的KDS编译环境什么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个例程,用的KDS编译环境什么版本的?

我移植的freemodbus,我用的KDS是2.0.0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7 64bit ,我在window7 32bit中也试过了,还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在你64位机上装个32位的虚拟机

我试了在64位机器用虚拟机上装32位系统,然后再安装KDS,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在64位机器用虚拟机上装32位系统,然后再安装KDS,问题依旧。

你这个藐是你的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在64位机器用虚拟机上装32位系统,然后再安装KDS,问题依旧。

我的系统刚刚升级为Window7 x64,KDS_2.0.0 调试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系统刚刚升级为Window7 x64,KDS_2.0.0 调试没有问题啊!

问题是这样的,我程序里面用到了串口和串口中断,我在单步调试时,只要串口上有数据输入,就会有这种问题,去掉串口上的数据输入,调试就能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断的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程序里面用到了串口和串口中断,我在单步调试时,只要串口上有数据输入,就会有这种问题 ...

不用单步运行,用断点设置在串口中断函数中调试,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步运行,用断点设置在串口中断函数中调试,有问题吗?

按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刚刚试了试。你有IAR编辑器下能用的KL25的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方法还是有问题,刚刚试了试。你有IAR编辑器下能用的KL25的库吗? ...

你说的可以编译的库,指得是SDK吗?
如果是话,SDK目前不支持KL25,但是FRDM-KL25Z有自己的例程包,你可以通过FRDM-KL25Z界面下载。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jsp?code=FRDM-KL25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