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拉电容电压均衡电路

楼主(2015-01-21):
最近在做个停电数据保存和GPRS上报停电事件,想到用法拉电容来实现,用4个2.7V的法拉电容串联起来,平时充满电10.8V,停电时给负载供电,维持20~30S左右。
没找到合适的法拉电容均压电路,画了个不知道对不对,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这电路功耗太大了吧
TL431参考电压貌似是2.5V

楼主:
楼上说功耗大,怎么理解的,是否前端采样电阻不对?

网友:
电容串联?
我的印象好像是总容量减半,十多年没看到书了,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整个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用12v的法拉电容就行啦

楼主:
楼上你那有卖12V法拉电容吗

楼主:
还有就是价格你对比下。

网友:
法拉电容的耐压一般很低的2。7V到5。2V左右

网友:
还不如上个100MAh的锂电池呢,

网友A:
非要把电路搞得这么麻烦,换成开关电源升压多简单

网友:
电路是错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把电路搞得这么麻烦,换成开关电源升压多简单

朋友你压根不懂超级电容啊。超级电容一般都是2.7V耐压。一般是串联使用提高电压,再并起来增加容量。
由于单个电容的内阻不同,故充电速度不同,为保护单体电容电压不超过2.7V需要做电压均衡电路。lz的思路是对的,可以实际测试,充到10.8v后短路其中一个电容使其放电电压降低,然后接着充,同时检测别的电容电容是否超过2.5V或者测你的开关管是否开通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压根不懂超级电容啊。超级电容一般都是2.7V耐压。一般是串联使用提高电压,再并起来增加容量。
由 ...

我还是觉得直接并联方便呀,

网友:
2.7v升压大电流的芯片不会很多,另外要把法拉电容中的电放光起码得到1v左右,能到这个电压还能升压到芯片已经极少

网友:
美之美有一种低功耗的锂电池电压监测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这个,楼主可以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压根不懂超级电容啊。超级电容一般都是2.7V耐压。一般是串联使用提高电压,再并起来增加容量。
由 ...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整理方案是没有问题的,之前做过另一款产品,用的方案类似,
只是电压均衡这块没有做处理,采购法拉电容时要让厂家匹配好,焊接时还要成对的焊在同一块板子上,比较麻烦,所以才想做个均压电路来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把电路搞得这么麻烦,换成开关电源升压多简单

升压电路效率比较低,而且如果单纯并联电压下将太快,最好的凌特升压加most管推动同步整流升压要好多钱,
但电容电压下降估计很快,方案不好实现吧。

网友C:
楼主这个当3个电容充满后,只有一节没有充满,充电电压会自己下降么?如果不下降,岂不是全部都通过各个通道的电阻和MOS管泻放了,这样功耗大,浪费了。

楼主:
请教下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D:
把TL431换成2.7V电压监视芯片

网友E:
为何不用充电电池? 考虑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TL431换成2.7V电压监视芯片

不用换,通过R12,R13分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觉得直接并联方便呀,

直接并联的话耐压值不变,lz的电压要求是10.8V,因此需要至少4只2.7V的电容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当3个电容充满后,只有一节没有充满,充电电压会自己下降么?如果不下降,岂不是全部都通过各个通 ...

电容在生产的时候存在差异,所以标称值一样的电容可能充放电会有所区别,这也是做这个电路的原因,
但同样的标称值的电容差异不会太大,你所说的这个情况持续时间应该很短,另外most管一但打开电容上的电压会下降,反馈采样那边马上下降了,是一个调整过程,而且电容充电时采用的是市电供电,损耗一点可以接受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电路中的原理是否正确,电压可以通过采样电阻调节,泄放电阻阻值也可以进行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整理方案是没有问题的,之前做过另一款产品,用的方案类似,
只是电压均衡这块没有 ...

个人建议用5只超级电容这样裕量大,可靠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用充电电池? 考虑寿命吗?

充电电池的话铅酸太大,锂电池的话维护是个问题,超级电容基本免维护,我之前做过测试充放电7K+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不用充电电池? 考虑寿命吗?

寿命是一种考虑,另外有些场合不允许用电池,防爆吧。

网友:
淘宝上有很多人在出这种超级电容模组,均压用的几乎都是电压检测芯片,如XC61C系列。

其实用POR芯片作电压检测也可以,采购容易。

我用IMP809R作电压检测,检测阈值2.63V(全温范围2.50-2.76V),用于2.7V的超级电容刚好。

后面的执行器件,选功率够的MOS管和电阻就OK。

网友F:
布线的时候要注意,电压检测芯片走线与均压分流支路要分开,在电容引脚处才接到一起。由于走线电阻的原因,很容易产生振荡而失去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布线的时候要注意,电压检测芯片走线与均压分流支路要分开,在电容引脚处才接到一起。由于走线电阻的原因, ...

谢谢分享经验,另外你用IMP809R做电压监测,我记得IMP809R有个100多ms的延时才恢复,是否会太长了呢。

网友G:
我手边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没有这么复杂,只有两个SOT-23封装的器件和一个电阻.
电路是从市场买的成品,所以不知道这两个器件是什么.

网友:
电容充电后期,电流很小的,100ms的过充不会引起多大的电压升高。而且,阈值是2.63V,离2.7V还很远。

网友F:
还有就是,标称2.7V的超级电容,一般可以承受2.85V的脉冲。2.63V的阈值应该很安全。

具体更多细节请查看超级电容的SPEC。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边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没有这么复杂,只有两个SOT-23封装的器件和一个电阻.
电路是从市场买的成品,所以不 ...

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小元件都要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就是,标称2.7V的超级电容,一般可以承受2.85V的脉冲。2.63V的阈值应该很安全。

具体更多细节请查看超 ...

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案,省去了采样电路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小元件都要磨。。。

没有磨,只是型号查不到.

网友:
我这里有个Maxwell超级电容的DS,供参考。

网友:
请教下楼主 每个法拉电容都加个ESD保护二极管,有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电路哪里有问题,

MOSFET G极只有充电路径没有放电路径

网友:
市面上都是用电压检测IC做的,比用431方便不少,当时 我也是用 电压检测IC做的。

网友:
日本的精工电子出的锂电池保护芯片可以用,选择合适保护电压的那种。之前做过独轮车的电池保护板,16串锂电池的每节过压,欠压保护,感觉和这个差不多,电压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边的超级电容均衡电路没有这么复杂,只有两个SOT-23封装的器件和一个电阻.
电路是从市场买的成品,所以不 ...

如果没猜错的话 两个SOT-23芯片一个是电压检测,一个是MOS管,电压达到阈值后MOS管打开,旁路法拉电容。
这个方案,选好电压阈值,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5-03-04):
找到一款法拉电容保护芯片,大家看看能用不

网友(2016-08-27):
楼主,这个电路现在验证过了么,最近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求指点

网友:
最简单的是通过一个3.7V600mA的锂电池供电给GPRS即可,干嘛要电容了?

网友(2016-11-17):
mos不要,pnp管集电极直接接电阻到电容负极,2.7Vmos有可能打不开。

网友:
或者每个电容直接并连4串个二极管怎样?这样简单每个二极管0.6V多一点4个刚好2.7.

网友(2017-07-08):
同样想问,用法拉电容做的掉电保护方案怎么这么做,这个方案最终是否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