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印机模式数据接收并在LCD显示

楼主(2015-01-21):
很多东东都会从UART口输出debug数据,不想用PC接收,想自己做一个串口接收并在LCD上显示,方便携带。

简单的接收ASCII,遇到13,10换行,安卓有个test mode好像就是不停在LCD上显示CPU状态,谁搞过这个,手上有很多LCD,想DIY一个工具,不必拿着笔记本到处跑。

网友:
这个提议不错,可以征集下大家意见,数量多就做一个分给大家用。

楼主:
UART,232这个东西用了这么多年,依然在用,他的优势在嵌入式里面还是很显著的,只有码农能看得懂的滚屏其实真的很有意思,可惜我没时间搞。

网友A:
换不换行的是另一个问题,你要做的是就是接收串口数据,显示在LCD上。做块板就好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可以整一个开源的项目.就是串口接收,然后数据显示.支持串口,485. 软件方面,主要是界面方面的工作量会略大些. 除了可以接收数据之外,还可以自己定义数据发送.这样实用性更大了.

楼主:
以前有个小小的串口打印机,类似那种POS机位置打单据的,一直没时间去整,其实有那个command定义就够了,怎么在LCD显示就看用什么LC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换行的是另一个问题,你要做的是就是接收串口数据,显示在LCD上。做块板就好了,有什么问题吗? ...

相信很多人在开发阶段都会debug print一些DATA到串口,或者在运行的时候打开一种测试mode,让串口输出工作状态,这些数据很快,很多,不换行杂乱的自己都看不懂,其实换行也很简单,收到10,13就换行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个串口屏,放个文本框不就搞定了。现成的。

网友B:
可以直接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进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进行分析

确实,这个好,有没有用过的好点的apk,类似于超级终端的?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通过蓝牙发送到手机上进行分析

最好可以定义几个命令符和不显示那几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