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打样回来的钢网,如何使用?JLC有没有相关的文章介绍....

楼主(2015-01-21):
最近想折腾一下钢网,自己做了个很小的板子,发现焊接很累,一直看JLC宣传钢网,但是我还没做过。

做个钢网简单,下单直接选择做钢网就行了。 但是对这个整个操作流程还不是很清楚。

只记得老早看过一个视频  做一个平台 固定电路板位置的,钢网可以上下活动,下面放电路板 ,然后压上钢网,刷锡膏,拿出来 放元件。。

最后 加热焊接。。。

看着还是很简单,所以也想试试。。。

所以建议一下 JLC能不能出个钢网简单使用方法 以及整套流程 的教程呢?

现在JLC钢网做的很便宜  但是像我这样 对整个具体流程 不熟悉 应该也有很多 。。

如果你们再出个简单使用方法 会的人多了 那么用钢网的人不就多了么 做钢网的人也就多了。。 这样既让很多人了解钢网相关知识,同时对JLC 也很好。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另外坛里有高手 了解这个方面的 不妨指点指点。 或者有相关的视频介绍,请发个链接。 感谢~

楼主:
设计的一个小板子  体积 30*16 MM

网友:
等着简便方法

网友A:
国内找不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DRHI4YeMI
必须架梯子

“油管”上很多高质量的教学视频的,可惜都被墙了。看看墙内,技术氛围太差了,唉

网友B:
有好的方法去看么,或者转到优酷多好

网友:
用钢网压在PCB上,刷,然後拿下->放元件->再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好的方法去看么,或者转到优酷多好

等等,正在下载转换

网友C:
烤过烧烤没?

刷点油,然后再撒点芝麻,然后放在火上面,等会就欧拉

……………………

烤,每个人都会,只要有手有脚就行。

烤出色香味俱全,那得入行,职业名称“SMT工艺工程师”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2NjM0MzQ4.html
审核通过了

高清、超清还在转码

网友D:
外包给我吧.  自己也不用折腾了

看相关连接:
有偿征集SMT焊接打样评估板,  求各位网友帮忙设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278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找不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yDRHI4YeMI
必须架梯子

教教怎么番墙  这个更重要

网友:
你到焊接厂子看看工人怎么刷锡膏,怎么贴元件,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2NjM0MzQ4.html
审核通过了

感谢~ 麻烦了。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包给我吧.  自己也不用折腾了

已收藏,如需要,到时候联系。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ml

优酷里面这个视频 讲解的也不错。

网友E:
好奇那个小钻孔机器和热转印工装夹具哪里有卖的?

网友F:
你好,关于,嘉立创钢网制作如何使用,之前嘉立创客户分享的手工印焊接战操作,这个帖子可以看看,很详细介绍,希望可以科普学习一下!http://www.szjlcgw.com/gangwangjishu/20141004/9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关于,嘉立创钢网制作如何使用,之前嘉立创客户分享的手工印焊接战操作,这个帖子可以看看,很详细介 ...

在立创商城,怎么没有同步销售  锡膏、稀释剂、刮刀、、、等钢网辅料的???  从jlc开始做钢网,就奇怪这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奇那个小钻孔机器和热转印工装夹具哪里有卖的?

那个是他自己设计的。 在他另一个视频里面有介绍的  好像也是个电子狂人,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关于,嘉立创钢网制作如何使用,之前嘉立创客户分享的手工印焊接战操作,这个帖子可以看看,很详细介 ...

谢谢您的回复。 一定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烤过烧烤没?

刷点油,然后再撒点芝麻,然后放在火上面,等会就欧拉

真正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关于,嘉立创钢网制作如何使用,之前嘉立创客户分享的手工印焊接战操作,这个帖子可以看看,很详细介 ...

理解,会有一个过程!
如果有上SMT钢网印刷辅料,嘉立创钢网官方信息会第一时间公布!

网友:
自己用热风枪吹最担心的就是立碑,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胶什么的,把元件粘上?

网友:
现在回流焊机便宜的和电烤箱有的一比。搞一个吧。
至于贴片 业余也只有人工了。
锡膏得买,买完了还得买个冰箱

编辑原因:错字

网友:
我搞过几次JLC的钢网了,根据我的经验说点细节的,刷锡膏有刷锡膏的台子当然更好,一般玩玩不会买。PCB用双面胶固定在桌面上,然后将钢网对准,有边框绷紧的钢网要好点,钢网比较大,在PCB的周围再垫一些PCB,手就不要碰钢网了。然后刷锡膏,刷完按住钢网的一边,然后抬起另一边,就完成了。

如果PCB不用双面胶粘,最后抬起钢网的时候有可能PCB会跟着一起起来,锡膏会花掉。没有边框绷紧的钢网比较便宜,但放在PCB上会不平,锡膏厚薄不均。最后抬起的时候,如果两个手一起抬的话,稍微一移动,锡膏也会花掉。

最后,涂得不满意,餐巾纸擦掉重来,呵呵。

网友:
加热用风枪就可以了,我现在用铝加热平板,我觉得比热风枪要好很多吧,一次加热全部,PCB背面加热,元件的受热温度就要低一些,看到锡膏全部熔化变亮就取下来。加热的时候有立碑的话,就用镊子轻轻把它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