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电调上的大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1-21):
几乎所有的电调上面,都会有一个到两个很大的电容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大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那些说防止电机启动单片机复位的就别来了,我没加大电容,电机想怎么启动就怎么启动,也没见单片机复位过

网友:
稳定输入电压的嘛...电源抗干扰用

网友:
给电调提供持续的电流,MOS管不断的开关开关,电源不能瞬时给MOS管提供电流,大电容就像一个蓄水池,给MOS管的开关,提供电流的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加不加电容电源上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深入研究,定量计算,我觉得要请大师分析
不懂帮顶

网友B:
楼主上示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用示波器看看加不加电容电源上的波形就知道了

没有示波器 ,我的意思是我没加大电容,照样用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示波器吧。。。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哎,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同样可以问电脑主板上面那么多大电容是干嘛用的?随便去掉几个,电脑照样工作得好好的,不信你试试

这个电容和单片机复位也扯不上直接的联系

另外楼主赶快去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C:
你用什么供电的呢?
是直流稳压电源,还是电池?
如果是电池,是充饱的电池,还是电量不多的电池?

网友:
用来滤波的

网友D:
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得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用“工作”和“不工作”来评价一个产品的性能,这样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供电的呢?
是直流稳压电源,还是电池?
如果是电池,是充饱的电池,还是电量不多的电池? ...

用的电池,11.4V,3S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得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 ...

割掉后显然不能活的好好的啊,明显身体虚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得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 ...

分析得好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割掉后显然不能活的好好的啊,明显身体虚弱了

你去掉大电容的电调明显也虚弱了,只是你不知道。

网友E:
电容主要作用是储能和维持其两端的电压尽量保持不变,类似“惯性”的感觉,电调通常是将电池的直流电压通过控制MOS管的开通与关断进行类似三相的变换每次是两两导通,由于关断和导通变化较大,容易产生较大的变化电流,而用电池供电时,如果电流变化较大,容易引起电压的变化,从而引起系统的不稳定。为解决这一问题,通常就是在输入端并上一个较大的电容。其实翻看大部分电源芯片的datasheet,你就会发现,所给的参考电路,通常在电源的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并有一定的电容,就是为了保持电压稳定的。至于你拆掉也能正常工作,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电池还能够承受此电流的变化,但是其电源纹波无疑会大大增加。个人理解,仅供参考。另附一份大神整理的关于电调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主要作用是储能和维持其两端的电压尽量保持不变,类似“惯性”的感觉,电调通常是将电池的直流电压通过 ...

谢谢~~

网友:
滤波的,稳定输入电压。这个能防止复位,不过复位的概率不是很大,我朋友遇到过。

网友:
弱弱地路过,悄悄地学习

网友:
1.给电调提供持续的电流,MOS管不断的开关开关,电源不能瞬时给MOS管提供电流,大电容就像一个蓄水池,给MOS管的开关,提供电流的.
2.负载短路时,可以瞬时保护电池的,应该需要加OCP保护电路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得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 ...

好形象的比喻!

网友:
不客气啦

网友F:
呵呵,你咋知道单片机没有复位?复位重启工作的状态,us 级别的状态,你还能看到?

网友:
持续电流,让电机工作稳定。

网友:
储能电容啊,就相当于蓄水池,在电流变化快的时候是能量的供给能够跟得上变化速度,不至于把电源电压拉低,这个电容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
储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同样可以问:脾脏有什么作用呢?胆囊有什么作用呢?我割掉以后,照样活得好好得啊。

不少工程师还停留在 ...

这比喻。。。。太贴切了。。。

网友:
稳压的,示波器看一下加不加电容的波形就有感觉了

网友G:
就当它一个大水池子,水池越大,进水出水影响就小,,,当然,蓄水和清空就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你咋知道单片机没有复位?复位重启工作的状态,us 级别的状态,你还能看到? ...

复位了电机就应该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当它一个大水池子,水池越大,进水出水影响就小,,,当然,蓄水和清空就慢 ...

猫城管威武

网友H:
感觉大家都只是定性的分析功能,不知道哪位大神解释下如何计算,多大的电容,足够搭配多少电流,以及和PWM频率,母线电压跌落百分比等等。定性的分析有很形象的比如,但是如何计算才是真正核心问题

网友I:
我也想做电调,,不过,,算了下成本,,硬件成本,,抵不过X宝,,也是用stm8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做电调,,不过,,算了下成本,,硬件成本,,抵不过X宝,,也是用stm8写的, ...

我用的ATmega8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主要作用是储能和维持其两端的电压尽量保持不变,类似“惯性”的感觉,电调通常是将电池的直流电压通过 ...

分析的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J(2015-08-18):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啊?

自己做的电调,电路是用的MK的

网友K:
随便一个电源芯片手册上都会有详细说明。前后都要有电容。不信你自己下个看看,7805的都行。不同的芯片要求还不同的,有的不让用瓷片,有的可以用钽电容有的不让。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随便一个电源芯片手册上都会有详细说明。前后都要有电容。不信你自己下个看看,7805的都行。不同的芯片要求 ...

我用的78L05,手册上好像没用那么大的电容,但是很多板子前面加了470uf或者更大的电容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用的78L05,手册上好像没用那么大的电容,但是很多板子前面加了470uf或者更大的电容 ...

78L05和2个78D05并联是一回事么?78L05才多少电流?你看一下手册。
你看了音频功放上的电容都10000uF不得吓晕?

楼主:
引用 网友K:
78L05和2个78D05并联是一回事么?78L05才多少电流?你看一下手册。
你看了音频功放上的电容都10000uF不得 ...

是得吓晕,炸了咋办~~

网友L:
7805  前后都有电容了  我就遇到过 没有加电容的,结果批量  有部分震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电调,电路是用的MK的

好厉害,楼主收我为徒吧!

网友M:
那些HIFI功放的大水塘电容都是多少万uF,但是一个小功放只用一个100uF也工作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7805  前后都有电容了  我就遇到过 没有加电容的,结果批量  有部分震荡的。 ...

看来这种元件有随机性,有时电容量小一点也用得好好的,但有时候就各种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些HIFI功放的大水塘电容都是多少万uF,但是一个小功放只用一个100uF也工作得好好的。。。。 ...

这就是容量匹配么~。~

网友N:
为啥板子上面要用两个mos管,两个mos管实现不了正反转吧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啥板子上面要用两个mos管,两个mos管实现不了正反转吧

谁告诉你那是MOS管的,那两个是稳压UBEC输出的

网友O:
接个高一点点呀的电池就可以打火啦啪啪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告诉你那是MOS管的,那两个是稳压UBEC输出的

UBEC是啥东西呀

楼主:
就是电调带稳压输出,直接给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接个高一点点呀的电池就可以打火啦啪啪啪

啪啪啪~~~

网友P(2015-12-06):
引用 网友H:
感觉大家都只是定性的分析功能,不知道哪位大神解释下如何计算,多大的电容,足够搭配多少电流,以及和PWM ...

大神,弄明白了吗?分享一下,怎么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78L05和2个78D05并联是一回事么?78L05才多少电流?你看一下手册。
你看了音频功放上的电容都10000uF不得 ...

感觉大家都只是定性的分析功能,不知道哪位大神解释下如何计算,多大的电容,足够搭配多少电流,以及和PWM频率,母线电压跌落百分比等等。定性的分析有很形象的比如,但是如何计算才是真正核心问题”,大胡子给讲讲呗

网友:
是蓄能器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大神,弄明白了吗?分享一下,怎么算啊?

电调不可能和工业电机驱动器相比较;电调基本上都是走极端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