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149无法和SST25VF016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我用的是模拟的spi(因为硬件的我也调不通),通过连接后想把JecID读出后发给串口1中在电脑上显示,求大神帮忙看看为何读不出JecID。id都读不出来更何况读写操作flash,SST25VF016B的WP#,HOLD#都接了高电平。
/****************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读/****************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
//读/****************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spi.c*************************************/
#include "spi.h"

void SPI_IO_Init(void)                    //引脚初始化
{
   P2DIR |=  BIT0+BIT1+BIT2;
   P2DIR &=~ BIT3;
   CS_1;
   CLK_0;
   delay_ms(10);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
   uchar i;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CLK_0;
       if(0x80&data)
        DIO_1;
       else
         DIO_0;
       delay_us(5);
       CLK_1;
        delay_us(5);
       data<<=1;
    }
   CLK_0;
   delay_us(1);
}
//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Spi_ReadByte(void)
{
   uchar i,temp=0;
   CLK_0;                                    //模式0
   delay_us(1);
   for(i=0;i<8;i++)
    {
       temp<<=1;
       CLK_1;
       delay_us(1);
       if(DO_IN)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temp |= 0x01;
       CLK_0;
       delay_us(1);
    }
   CLK_0;
   delay_us(1);
   return temp;
}
//芯片写使能
void Write_Enable(void)
{
   CS_0;
   delay_us(1);
   Spi_WriteByte(WRITE_ENABLE);
   CS_1;
}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
//读JecID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
  uchar byte;
  CS_0; // enable the sst flash
  delay_us(1);
  Spi_WriteByte(JEDEC_ID); //
  Spi_WriteByte(0xFF);
  byte = Spi_ReadByte();
  CS_1;
  return byte;
}
/*******************************************
spi.h
引脚说明:CS-P2.0; CLK-P2.1; DIO-P2.2; DO-P2.3

********************************************/
#ifndef _SPI_H
#define _SPI_H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CS_1    P2OUT|=BIT0
#define  CS_0    P2OUT&=~BIT0
#define  CLK_1   P2OUT|=BIT1
#define  CLK_0   P2OUT&=~BIT1
#define  DIO_1   P2OUT|=BIT2
#define  DIO_0   P2OUT&=~BIT2
#define  DO_IN   P2IN&BIT3
命令指令表定义
#define   WRITE_ENABLE          0X06
#define   WRITE_DISABLE         0X04
#define   READ_STATUSREG        0X05
#define   WRITE_STATUSREG       0X01
#define   READ_DATE             0X03
#define   READ_FAST             0X0B
#define   READ_DOUBLEFAST       0X3B
#define   WRITE_PAGE            0X02
#define   CLEAR_BLOCK           0XD8
#define   CLEAR_PAGE            0X20
#define   CLEAR_SHIP            0XC7
#define   POWER_OFF             0XB9
#define   POWER_ON              0XAB
#define   SHIP_ID               0X90
#define   JEDEC_ID              0X9F
void SPI_IO_Init(void);
void Spi_WriteByte(uchar data);
uchar Spi_ReadByte(void);
void Write_Enable(void);
unsigned char ReadJecID(void);
#endif
/******************************main.c***********************************/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spi.h"
void Clock_Init(void)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 XT2=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2+SELS;                        // SMCLK,MCLK= XT2 (safe)
}
void uart1_init(void)
{
  P3SEL |= 0xC0;                            // P3.6,7 = USART0 TXD/RXD
  ME2 |= UTXE1 + URXE1;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1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1 |= SSEL0;                          // UCLK = ACLK
  UBR01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1 = 0x00;                             //
  UMCTL1 = 0x4A;                            // Modulation
  UCTL1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2 |= URXIE1;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
void uart_send( uchar *ucpData){
//  _DINT();
  while(*ucpData != '\0')
  {
    while(!(IFG2 & UTXIFG1));
    TXBUF1 =*(ucpData++);
  }
// _EINT();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PI_IO_Init();
  uart1_init();
  Clock_Init();
  while(1)
   {
   i=ReadJecID()                                   ;
    while(!(IFG2 & UTXIFG1));
    TXBUF1 =i;
   }
}

网友:
读出来是多少?

楼主:
全是乱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我芯片坏了?之前用硬件调试也全是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是乱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是我芯片坏了?之前用硬件调试也全是乱码 ...

这样改看看:
while(1)
   {
    while(!(IFG2 & UTXIFG1));
    TXBUF1 =0xAA;
    i=ReadJecID();
    while(!(IFG2 & UTXIFG1));
    TXBUF1 =i;
    delayms(50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看看:
   {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测试了,原来就是对的,只不过自己没注意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是字符型的,借了仿真器单步调试后值都是对的,被这个串口坑死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测试了,原来就是对的,只不过自己没注意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的是字符型的,借了仿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