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搞TB6560步进电机驱动,上电后步进电机有噪声,如何解...

楼主(2015-01-21):
最近在搞TB6560驱动步进电机,用单片机来控制,上电后步进电机有噪声,好像是电流声音。当步进电机停止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步进电机的线和地之间的波形,看到有几KHZ的类似方波的波形,不知其中是什么原因,之前做的板子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这次做的板子上面我就把tb6560上的逻辑地和功率地用直插磁珠连接起来了,最后我把磁珠去掉换成导线,上电后,发现噪声小很多,但是还是有的。 不知道这个噪声是由什么引起的?为什么加上磁珠隔离噪声会更大? 还有就是tb6560中的斩波是做什么用的呢?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步进的驱动是细分的,让转子停在两相之间需要有通过占空比控制线圈,所以实际驱动起来类似一个变频器,
我看你的图上只有两个100uf的电容,容量太小了,加两个330uf的试试
斩波是用来减小电流的,不转动的时候抱住电机电流会减小到转动时的一般

网友A:
逻辑地与功率地之间做到单点连接就可以了,磁珠的加入反而会在地线上引起共模电压、共模电流,你用的导线还可以试试再粗些。

噪声和电流大小有直接关系,是不是电流过大了?

网友:
细分,电流都会有关系的。

网友B:
重点在PCB设计,同样的芯片,不同的设计,效果可能差别很大。 至于功率地与逻辑地 在这类芯片的应用,主要分清大电流与小电流回路即可。只要保障了大电流回路的优化,其它的问题就相对少很多。另外,电机的电感较大的话,锁相噪音方面可能会难处理一些

6560的应用,PCB的设计难度会高点;新项目或者刚接触这方面应用的,建议考虑一下6600,这芯片的PCB设计相对简单一些。 这个可以对比一下封装的引脚定义就清楚

网友C:
上电后步进电机有噪声,好像是电流声音。

电流声音什么样?
没听过,很好奇。

网友:
锁相噪音,斩波恒流导致的高频噪音。 跟电感啸叫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PCB设计,同样的芯片,不同的设计,效果可能差别很大。 至于功率地与逻辑地 在这类芯片的应用, ...

能否讲下pcb布线需要注意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地与功率地之间做到单点连接就可以了,磁珠的加入反而会在地线上引起共模电压、共模电流,你用的导线还 ...

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总共的电流是1.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声音什么样?
没听过,很好奇。

就相当于电路噪声把,应该也可以说成啸叫!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也在做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
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B:
才1.2A? 是42电机还是57电机

这个电流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1.2A? 是42电机还是57电机

这个电流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用的是42步进电机的!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现成的驱动器,停机时蜂鸣器一响电机转一下,查了一天的程序,也没查出什么原因,过了一天,电机在异常转动的时候在脉冲端加了个104独石电容就解决了,我真崩溃了,难道是杂波?太巧了吧,杂波的频率和我发出脉冲的频率如此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42步进电机的!

42电机,1.2A, 可以考虑贴片封装的驱动芯片,成本更低。 像TB67S109 /  A4983 / A4984  这些应该都适合,可以先找个成品测试一下效果,看看是否存在明显的锁相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