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开发板烧录问题!!!

楼主(2015-01-22):
最近在学习FPGA课程,
利用Xilinx ISE软体烧录程式到开发板上,
烧录是利用电脑连接USB Cable,在接到开发板,
刚开始USB Cable能找到开发板,显示绿灯
但烧录几次失败后,就找不到开发板了,显示红灯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另外,用两块开发板连接烧录器可以使这块坏掉的开发板正常运作
不这样连又无法正常运作,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下载问题首先要保证设计没问题,这个官网文档有参考电路,另外电源电压要稳定,纹波不能太大,JTAG线不要太长

楼主:
开发板与烧录器都是买现成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谢谢大大回应。

网友:
开发板地与下载线的地,也就是开发板电源地与PC的地最好可靠连接,Y电容漏电引起的地线噪声会影响下载线工作。

楼主:
感谢各位帮忙,问题已解决,貌似是JTAG线太长,这是为什么阿?

网友:
是不能太长啊,太长了信号完整性不能保证

网友:
估计是GND 和VREF之间电源的问题的。灯只收这2个线控制的。有电源就绿色。没有就是红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把jtag口的电容都拆掉就OK了,没懂为什么

JTAG口为什么要接电容?

网友:
有时跟盗版ise也有关系,以前重启软件,拔插jtag头各种试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是按照官方给的参考电路设计的,仿真器厂家说拆掉就好了,不知为何 ...

官方电路不可能接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