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4Z破解100M带宽前后对比以及与DS1104Z带宽对比实测

楼主(2015-01-22):
    经常有坛友问普源DS1054Z破解出来的100M带宽是否有效,和真正100M带宽的DS1104Z是否有差异?类似的对比测试以前就做过了,也有经常联系的坛友看过,这里重新整理一下发出来便于参考。图片是平时用手机拍的不是太清楚,最后会附上实拍视频,结合前面的文字说明更容易理解一些。
先说下普源DS1054Z,2014年9月上市,仅能从官方授权网店购买。专门针对网友和电子爱好者,在DS1000Z系列中加入更低带宽机型,其它功能性能不变,同样具备DPO多级灰度显示,很多人都看得出这就是为破解而生的,DS1054Z与DS1074Z破解后达到相同效果,价格却更低。
破解方法参考前面坛友对DS1074Z的破解帖
这款DS1054Z最大的亮点是可以破解升级为100M的DS1104Z+破解出四大选件,相当于两千多元可以得到近万元的性能和功能,破解的选件包括:
1、深存储选件MEM-DS1000Z:可升级至最大 24Mpts存储深度。价值1280元
2 、波形录制选件REC-DS1000Z 该选件提供了波形录制、回放分析功能。价值980元
3、 高级触发选件AT-DS1000Z 该选件包括 RS232/UART 触发、I2C 触发、SPI 触发、欠幅触发、超幅触发、第 N 边沿触发、 延迟触发、超时触发和建立保持触发。价值1280元
4、串行协议分析选件SA-DS1000Z 该选件包括 RS232/UART 解码、I2C 和 SPI 触发和解码功能。 价值1280元
以上这些都可以破解开通,不需要多花一分钱。

从上图可以看到,破解后系统显示的型号已经变成DS1104Z,选件也全部从 试用倒计时版变为正式版。
选件方面只要功能打开就可以用,这点毋庸置疑,但破解的带宽是否真能达到DS1104Z的100M则是很多人关心的,下面开始说正题:

“不论您手头的示波器具备高斯频响、最大平坦频响还是介于二者之间,我们都将输入信号通过示波器后衰减3 dB时的最低频率视为该示波器的带宽。”
以上摘自百度关于示波器带宽定义。
带宽可以理解为在示波器输入端输入正弦波信号时,幅度衰减至原信号幅度的0.707倍的那个频率点。也就是说,如果一台示波器的带宽为100MHz的话,用它测试一个频率100MHz,电压幅度为1Vpp的正弦波信号时,最后所测的信号幅度只有100MHz,0.707Vpp了。
由此衍生出一个验证带宽的简单方法,用信号发生器输出100MHz,1Vpp正弦波信号,接入示波器,如果示波器测得的电压值等于707mV则说明这台示波器符合100M带宽,如果测得值大于707mV则说明示波器带宽大于100M,反之则不足100M

注:这里所提到的电压都是峰峰值,1V的0.707倍=0.707V=707mV

所用的设备:
信号发生器:DG4162,最高160M,双通道
示波器:DS1054Z未破解,DS1054Z已破解,70M的DS1074Z,100M的DS1104Z,50M的老DS1052E

信号源DG4162设置为正弦波输出,频率:100MHz,电压幅值:1Vpp
分别接入被测示波器
观察各机型的Vpp测量值情况:

未破解的DS1054Z,标称50M带宽,实测电压值为664mV左右,默认带宽就不止50M。

老DS1052E,同样标称为50M带宽,测得电压值为508mV左右

DS1074Z,标称为70M带宽,测得电压值为688mV左右

下面是DS1054Z破解100M后的:

DS1054Z破解成100M带宽后,测得电压值为744mV左右。大于理论的0.707倍,破解后带宽不仅满足100M而且高于100M,由此判断此带宽破解有效。

下面是100M的DS1104Z:

DS1104Z,标称100M带宽,测得电压值为744mV左右,与破解的DS1054Z基本一致。

该测试方法虽然不算严谨,但已具备参考价值,足以说明破解的100M带宽是有效的。顺便要说明的一点,测试中所用BNC连接线的品质也会对测量值有影响,这里所用的连接线都是几十元一根的,算是接近中档。如果用更高品质的连接线,衰减会更小,测得电压值会更高。
下面是用进口BNC连接线测得的情况:

采用了更高品质连接线,破解后的DS1054Z测得电压值为784mV左右,衰减更小。

测试对比视频:(如果网速允许,可以选超清格式播放)
DS1054Z破解100M前后的对比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g5MDk5MjU2/v.swf

DS1054Z破解后与DS1052E对比视频,也可以明显看到新老两代“穷人的劳斯莱斯”波形显示效果差异: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kwNTYxNTE2/v.swf

DS1054Z破解后与DS1104Z对比的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kwNTU1MjY0/v.swf

DPO与传统DSO示波器测同一个调制信号的效果差异: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xMTMwOTQ0/v.swf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测的峰峰值不准?

网友:
More detail please on why using the peak to peak to verify the band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测的峰峰值不准?

根据带宽定义,100M带宽示波器测100MHz 1Vpp正弦波信号,测得值应为0.707V

由此判定带宽是否满足100M,则看示波器测得值是否大于0.707V

关于带宽定义和计算原理可以百度一下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QzmrBNUgXCF_CTKYmyq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6%F7%20%B4%F8%BF%ED

当然,这里只是验证破解后带宽是否可以达到100M,并未对可达到的最高带宽进行测试。

网友B:
这样是不是说明老的1052E破解100MHz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不是说明老的1052E破解100MHz意义不大

注意看文中说明,DS1052E和DS1074Z都是没有破解的,不同机型不同带宽对比看出表现差异
这也是很多坛友会问到的,比如破解后比1074Z强吗?如果不破解相比同样50M带宽的DS1052E如何?。。。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
这个开得很好!谢谢李老板!给我有了参考!近期有意入示波器!

网友C:
免费破解?自己可以操作?

网友:
近期有没有优惠活动?

网友D:
坛友有没有优惠?是否免费破解?

网友:
同问是否提供免费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坛友有没有优惠?是否免费破解?

+10086

网友:
顶下李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破解?自己可以操作?

目前的货可以给论坛朋友包破解100M+选件,我这边可以协助,不用担心。

可以看这里的用户评价,很多晒出了破解后的图,买这个几乎都是拿来破解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ma8v6b1573&id=410824166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有没有优惠?是否免费破解?

都是论坛朋友,肯定有些优惠的,具体请与我联系:)
可以协助搞定破解,免费提供。

网友E:
近期有没有活动?买一个,,

网友:
测试的比较全面,谢谢李经理

网友:
我的1074z也变成1104了

网友:
DS1054Z已到手,赞一个

网友:
双11从李老板那里搞来一台,仪器很不错,到手就破解了,功能很多,对于我来说是够用了,只是还不太会用,摸索中。

网友:
双11没有入手,看到EEVLOG上比较火,后悔了……

网友:
关注,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近期有没有活动?买一个,,

目前是有个活动,31号最后一天了

网友:
31号了,帮提个醒吧

网友(2015-02-26):
楼主还有活动吗

网友F:
李工,现在DS1054Z有啥活动吗?想整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李工,现在DS1054Z有啥活动吗?想整一个。谢谢。

回25楼,26楼的朋友
给坛友是有优惠的,可以包破解100M+四大选件
具体请与我联系:)

楼主(2015-05-24):
刚问破解后效果的朋友直接看这帖子吧
第一张图选件里有带宽一项,也就是说在原设计之初是有打算把带宽升级作为后期付费选件的
花钱买的是选件激活码,破解也是破解这个选件激活码,输入到机器菜单里开通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不同于以往的破解,不用改动固件和硬件,破解后安全系数很高
目前正在活动促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a8v6be8f3&id=41082416698
联系请先说明来自论坛的朋友

网友G:
3月份的时候买了一台,一直用着很舒服,就是有一点,开机实在慢

网友:
Tek的DPO2102开机也慢……以前的TDS220还快点

楼主(2015-06-25):
引用 网友G:
3月份的时候买了一台,一直用着很舒服,就是有一点,开机实在慢

四个通道是要比两通道的开机检测和校准时间长,
以下是常见机型的开机对比,可以参考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QxMjczMDYw/v.swf

网友:
100MHZ的带宽,也就满足30MHZ的波形失真小,所以直接用30MHZ的方波测试好了。太大,本来信号就失真了。

网友H:
刚好有这个波波。没有好的源测试破解后的效果。这里看到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好有这个波波。没有好的源测试破解后的效果。这里看到了。谢谢楼主!

不客气,也是很多坛友想看测试结果,便于参考

楼主(2015-11-11):
关于目前普源在做的双节活动,很多坛友问流程是怎样的
首先优惠券在我这边就可以使用,流程很简单,1在普源官方微信抽优惠券,2发优惠券截图给我,3拍下后改价格,4付款发货
具体活动可以看这个页面http://rigol.taobao.com/p/RIGOL11.htm

需要注意的,目前的DS1054Z可以给论坛朋友百分百包破解
新款DS1074Zplus和DS1104Zplus已确认无法破解(打算破解的坛友一定要注意)

网友:
真的不错,前一天下午拍的,第二天上午9:00就送到了!
按照楼主的破解说明,很快就破解了,仪器真的不错!!!

网友:
顶技术贴,楼主活动价还有么?

网友(2016-01-14):
可惜活动已经结束了,手慢无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活动啊

网友:
准备年后入手一台

网友:
关注中 希望有活动

网友:
前几年从李老板处买过一台DS1052,现在看来落伍了,过段时间再考虑入手一台

网友:
普源DS1054Z破解100M带宽前后对比以及与DS1104Z带宽对比

网友:
楼主实在逗我吧?数字示波器能用这种方法测量带宽?

网友I:
这种方法只适合于测量模拟示波器中  从探头到屏幕的传递函数带宽。

数字示波器带宽100mHz 就是说采样频率=数字带宽*10=1Ghz,就这么简单。至于测量电压波形变小,反而有可能是探头衰减造成,如果改成有源,那就没有衰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方法只适合于测量模拟示波器中  从探头到屏幕的传递函数带宽。

数字示波器带宽100mHz 就是说采样频率2 ...

我理解示波器带宽应该对应的是示波器前端的对信号的衰减吧,你说的100m对应200m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跟采样有毛关系,难道我用1g采样,带宽自动就增加了?你解释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理解示波器带宽应该对应的是示波器前端的对信号的衰减吧,你说的100m对应200m还是第一次听说,这跟采样 ...

按照你的理解。只对古老的模拟示波器适用。数字示波器不存在这种理解,
还有我纠正一点,示波器带宽100Mhz,通常意味着采样频率1Ghz或者500Mhz。如你所说,如果用2G的采样频率,那么带宽就是200mHz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理解。只对古老的模拟示波器适用。数字示波器不存在这种理解,
还有我纠正一点,示波器带宽100Mh ...

模拟示波器还有采样的说法?你的意思是数字示波器的带宽是由采样频率决定的,那怎么解释同样带宽的不同示波器采样频率会有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模拟示波器还有采样的说法?你的意思是数字示波器的带宽是由采样频率决定的,那怎么解释同样带宽的不同示 ...

只解释最后一次。

前面提到的采样率当然是指数字示波器。

关于同带宽的数字示波器,不同采样率的问题。数字示波器除了采样率会影响带宽外,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带宽,比如波形捕获率、采样延迟,滤波带宽等,其他参数请你自行查找。

而且就采样率这种说法也分,等效采样率、等效采样频率,实时采样率、实时采样频率,最高采样率,平均采样率等各种说法。总之数字示波器带宽100Mhz,通常意味着“等效采样频率”达到1Ghz。至于这个等效是什么等效,这个也各说分谈。

比如1个1Ghz的ADC芯片 对比 4片250Mhz 或者10片 100mhz的,表面来看采样率都是一样,但是实际能一样吗?这个就解释了同带宽,不同采样率的问题。

而且同采样率也可以得到不同带宽,这涉及到波形重建的问题。

总之,再有问题。请先搜索了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理解。只对古老的模拟示波器适用。数字示波器不存在这种理解,
还有我纠正一点,示波器带宽100Mh ...

无论数字示波器还是模拟示波器,前端都是模拟的!

普源DS1000Z系列的示波器,不同型号的硬件是一样的,升级只是取消某些限制而已

不仅仅是普源,也不仅限于示波器,现在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厂家所有的产品都是这个设计思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只解释最后一次。

前面提到的采样率当然是指数字示波器。

不懂你可以选择不说,OK?!

DS1000Z的所有型号采样率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前端有没有限制模拟带宽,所谓的升级就是取消限制 .......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懂你可以选择不说,OK?!

DS1000Z的所有型号采样率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前端有没有限制模拟带宽,所 ...

最讨厌你这种,不看前后文的就瞎叫唤。没看清楚前后文就不要瞎叫唤。

人家叫我解释同带宽数字示波器有不同采样率的问题。

我解释清楚了,你瞎叫什么?

要不你来解释,普源示波器100Mhz 的采样率有1Gsa/s ,也有4Gsa/s的。泰克示波器100Mhz带宽的采样率有2Gs/s。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厉害啊。。。回家我也破解一下我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解释最后一次。

前面提到的采样率当然是指数字示波器。

你的说法前后矛盾啊,帖子也前后改了几次,让人怀疑你是不是不懂装懂呢。。。。

关于采样率与带宽的关系,你前面说带宽取决于采样率,还给了个等式,后面又说带宽还取决于其他指标。

还有100m带宽1G采样的示波器,等效采样率基本都在25Ghz左右,你说"通常是1Ghz"又从何而来。

你又扯了一堆概念,请问你自己清楚么,论坛里很多内行的,不懂装懂的话被识破可是很丢人的事哦,以后就不好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讨厌你这种,不看前后文的就瞎叫唤。没看清楚前后文就不要瞎叫唤。

人家叫我解释同带宽数字示波器有不 ...

你进来就瞎喷,被人指出错误之后恼羞成怒继续狡辩

谢谢你讨厌俺,如果你不讨厌俺,俺不是成了你的同类?真心丢不起那个人

帮你顶起来,让更多人看到啥叫不学无术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大言不惭

网友:
采样率对带宽的确有影响。
但数字示波器标注的的确是模拟带宽,也就是ADC前端的电路的带宽。不然也就不会有150MHz带宽,200MSa/S这种参数的示波器了(这参数都没满足乃奎斯特采样定律),比如横河DL1540。

再举一些更夸张的例子:
HP 54601A : 100MHz 四通道 采样20MSa 存储4k
HP 54501A : 100MHz 四通道 采样10MSa 存储0.5k
HP 54503A : 500MHz 四通道 采样20MSa 存储0.5k
HP 54110D : 带宽1GHz 四通道 采样40MSa 存储1k

通过楼主的视频,的确可以知道破解后带宽有提升了。

zf12862177在混淆概念。有时虚心点没什么坏处。

楼主(2016-03-08):
楼上正解,示波器带宽标注的是模拟带宽
已经实测过了符合100M带宽

网友(2016-04-13):
李总,DS1054Z什么时候有活动啊? 想入一个,谢谢。

网友L:
要买一台,能优惠吗?淘宝有的很便宜,会有问题么?

网友:
如何破解,来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要买一台,能优惠吗?淘宝有的很便宜,会有问题么?

月底是有个小活动,给坛友肯定是有最优惠价格的,而且保证全新原装正品,具体可以与我联系,qq:44957397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1082416698

网友M(2016-06-16):
嗨,我SB了,买了一个1104e,交了智商税啊!以此为戒

楼主:
引用 网友M:
嗨,我SB了,买了一个1104e,交了智商税啊!以此为戒

只是当初买1104时没看到DS1054Z可破解的消息:)

楼主:
618有活动,前几天联系的坛友可以下手了
详情在6月18号当天进入电商平台http://RIGOL.taobao.com即可看到活动价格
仅18号一天,这次促销包括DS1054Z,DG1022U,DP832等多款机型

目前的货可破解升级

网友:
有没有手持的? 鼎阳有一款,但是相信RIGOL品牌一点.

网友N(2016-08-13):
引用 楼主:
618有活动,前几天联系的坛友可以下手了
详情在6月18号当天进入电商平台http://RIGOL.taobao.com即可看到活 ...

万元以内普源还有比较好的示波器什么型号推荐?

网友O:
这款示波器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万元以内普源还有比较好的示波器什么型号推荐?

再好点的是DS2072A
破解成功后可以变成300M带宽+开通全选件,目前有促销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款示波器什么价格啊

可以看看这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1a8v6b9c71&id=41082416698

联系说明是来自论坛的朋友

网友(2016-10-19):
引用 楼主:
根据带宽定义,100M带宽示波器测100MHz 1Vpp正弦波信号,测得值应为0.707V

由此判定带宽是否满足100M, ...

大侠,请问所有版本的普源DS1052E都可升级吗?使用同一个破解固件吗?
看到13年的您的帖子说DS1ED开头的序列号可以、DS1ET开头的序列号不可以,现在还是只能DS1ED开头的序列号吗

楼主:
回楼上朋友,目前DS1052E版本无法破解,且因为早期机型已经很少有人再研究了,老版本已经破解的机器不建议更新新版本固件,可能会导致破解失效(仅限DS1052E的破解)

DS1054Z破解后可以升级新版本固件不会丢失破解

目前过节DS1054Z有促销,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82416698

另外,目前有DS2072A破解版的团购,到手为300M带宽,56M存储深度,高级触发,总线解码分析CAN解码全开,价格低于4000元,数量不多。

楼主(2017-06-22):
有坛友问DS1054Z 618节有没有活动
答案是有活动,目前的可以给坛友包破解升级
活动可以看下这里https://rigol.taobao.com/p/RIGOL618.htm

网友P(2017-09-20):
今年双十一有活动吗

楼主(2017-11-10):
引用 网友P:
今年双十一有活动吗

嗯,有活动,
具体可以看下这里的说明,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aa8v6bcfa3&id=41082416698

网友Q(2018-01-13):
引用 网友I:
按照你的理解。只对古老的模拟示波器适用。数字示波器不存在这种理解,
还有我纠正一点,示波器带宽100Mh ...

采样率是adc定的,带宽是前面放大器定的,没什么关系,不过只是一般情况下让采样率等于带宽10倍。如果我自己弄,我也可以买个10M的adc,做出一个带宽只有100k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Q:
采样率是adc定的,带宽是前面放大器定的,没什么关系,不过只是一般情况下让采样率等于带宽10倍。如果我 ...

嗯,你说的对,这个是我没有了解清楚。

楼主(2018-03-18):
DS1054Z和DS2072A目前都可以破解升级,
年前有坛友要求申请普源活动,已经开始了,我就不一一通知了,经常来坛子就能了解活动动态的^_^
大促活动包括DS1054Z, DS1102U, DS1072U三款
DS1072U,70M带宽 详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984103207

DS1102U,100M带宽 详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68877539

DS1054Z,详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1082416698
最关心的,同样给坛友包破解升级100M带宽+24M储存深度+高级触发+波形录制+总线解码分析选件全开

网友R:
我也买了一台DS1054,单各通道在输入接地的情况下。刚到手玩了几下,还不太习惯,不过功能真心不少。简单看了看数控电源的4个MOS管驱动信号,还可以,感觉对得起这个价格2k出头。

楼主(2018-06-10):
引用 网友R:
我也买了一台DS1054,单各通道在输入接地的情况下。刚到手玩了几下,还不太习惯,不过功能真心不少。简单看 ...

是的,现在618大促活动开始,价格会更给力的
这次活动包括DS1054Z示波器,DG1022Z信号发生器,DP832电源,DM3058E五位半万用表等

DS1054Z和DP832新货亲测OK,依然可以给坛友包破解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618大促活动开始,价格会更给力的
这次活动包括DS1054Z示波器,DG1022Z信号发生器,DP832电源 ...

1054现在多少?

网友S:
我2013在李老板这里买了台DS1102E,用着还行。我一般也用不到那么大带宽,感觉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坛友,直接进入DS1054Z页面就可以看到618大促价格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82416698

注:联系时如需破解最好提前说哦,自己开通偶有小概率不成功~虽然概率极小极小,对于希望机器到手直接可用的坛友及追求稳妥省事的坛友 下单时请留言备注 需要破解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2013在李老板这里买了台DS1102E,用着还行。我一般也用不到那么大带宽,感觉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感谢支持,DS1102E当年也是一代经典,产品周期很长

网友T:
引用 楼主:
回坛友,直接进入DS1054Z页面就可以看到618大促价格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 ...

除了618活动外,坛友购买还有优惠价吗?有点想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除了618活动外,坛友购买还有优惠价吗?有点想入手一个

能成功破解升级才是关键,具体请与我联系:)

网友:
求破解方法

楼主:
以前的帖子里应该有的,仅限DS的,如MSO是不可以的

网友U:
11年在淘宝店买的 1052E,按键不灵了,要用很大的力才有反应,怎么维修?有按键的配件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U:
11年在淘宝店买的 1052E,按键不灵了,要用很大的力才有反应,怎么维修?有按键的配件卖么? ...

这个情况可能不是单纯换按键可以解决,板子上触点需要清洁,如果自己不方便做,可以直接联系普源客服4006200002协商
,个人建议:这台1052E已经用七八年了,在器件状态还完好情况下建议尽早做二手出售,然后加钱升级成DS1054Z或DS2072A破解版,性能提升五倍以上,再用七八年是没问题的

网友V(2018-07-24):
失策, 刚买了台mso1074z,早知道天津的店是坛友的应该在你这里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失策, 刚买了台mso1074z,早知道天津的店是坛友的应该在你这里下单

MSO暂无破解方法,DS1054Z破解后的示波器性能要比MSO1074Z高,
追求性价比 还是DS1054Z最划算

网友W(2018-08-26):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破解吗?

网友X(2018-10-06):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破解吗?
Any Updates?

网友Y:
同问,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 解 释 吗?

楼主(2018-11-08):
引用 网友W: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破解吗?

可以的,目前新到的货确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X: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破解吗?
Any Updates?

能,如需破解的机器可以直接与我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Y:
同问, 现在普源新出的示波器还能 解 释 吗?

可以解释,正在做双11大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082416698
下单时注明需要破解升级

另外搭配刚发布的新品DG822信号发生器也在大促,25M双通道,触摸屏+16位垂直分辨率,价格亲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0347021413

大促9号提前开始

网友Z(2019-01-03):
請問如何破解普源RIGOL示波器呢?想要傳短訊給tjzhky大,但是權限不足~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可以解释,正在做双11大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7889203-10035480941.1.bcf ...

请教李总,有没有人跟您反映这 Volt Scale Div 及 Time Scale Div 这两个旋钮以正常或以极慢的速度来旋转,但都是手要转旋钮两格机子的 Scale,那挡位才会变动一挡的问题过没?
我收到机子上电后就发现这问题,所以现在还是一直放在箱子里,仍是让我那台 HP 54645D 老机子继续服役着!...

网友:
引用 网友Z:
請問如何破解普源RIGOL示波器呢?想要傳短訊給tjzhky大,但是權限不足~

http://www.gotroot.ca/rigol/riglol/

楼主(2019-02-11):
引用 网友AA:
请教李总,有没有人跟您反映这 Volt Scale Div 及 Time Scale Div 这两个旋钮以正常或以极慢的速度来旋转 ...

新版本都是两步进一档 改善客户反馈的档位感不明显,将来也可能单独出一版固件可恢复成一步一档,由客户自主选择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新版本都是两步进一档 改善客户反馈的档位感不明显,将来也可能单独出一版固件可恢复成一步一档,由客户 ...

感谢告知,若有一步一档的新版本固件也烦请您告知了,谢谢。

楼主(2019-03-28):
引用 网友AA:
感谢告知,若有一步一档的新版本固件也烦请您告知了,谢谢。

现在普源官网的2019最新固件就是一步一档的版本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现在普源官网的2019最新固件就是一步一档的版本了

感谢李总的告知,刚已下载了官网上的那 DS1000Z 固件升级_00.04.04.04.02 (2019-02-28)版本,但还是要再次向您请教...
这一步一档的是否就是此版?及目前这台 DS1054Z 升级此版后,原那些解码等四项的选件是否仍然存在而不受影响?烦请告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感谢李总的告知,刚已下载了官网上的那 DS1000Z 固件升级_00.04.04.04.02 (2019-02-28)版本,但还是要再 ...

将来其他版本要看用户反馈情况而定,也可能以后都还是一步一档了
DS1054Z破解后可以更新新版本固件,不丢失破解 不影响选件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将来其他版本要看用户反馈情况而定,也可能以后都还是一步一档了
DS1054Z破解后可以更新新版本固件,不丢 ...

再次的感谢李经理的解惑,这两天就来捣鼓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再次的感谢李经理的解惑,这两天就来捣鼓看看,谢谢。

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

谢谢李总,成功的升级完成,耗时一小时,先暖机 30 分钟,升级约一两分钟,然后它要跑自校约 30 分钟,升级完感觉就较顺手了。
待日后想要来玩其他机种时会再来找您的,先谢谢您了。

楼主(2019-06-15):
统一回复:今年618活动,从16号提前开始
包括DS1054Z示波器,新品DG822信号源,DP832电源,DM3058E万用表,DL3021电子负载等
详情见普源官方电商平台:http://RIGOL.taobao.com

网友W(2019-07-19):
楼主,近期关注示波器,由于个人使用,希望性价比更高一些,请教一下现在市场上最新版的DS1054Z能否破解成100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近期关注示波器,由于个人使用,希望性价比更高一些,请教一下现在市场上最新版的DS1054Z能否破解成1 ...

可以的,给坛友有优惠 并且百分百包破解升级,可以成功破解开通好后发货,到手直接可用

网友AB(2019-10-29):
现在一台1054Z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现在一台1054Z需要多少钱?

今年普源有涨几次价,但给坛友还是可以给很好的优惠福利,具体请与我联系,说明来自论坛

楼主(2019-12-11):
最近很多坛友纠结DS1202Z-E还是DS1054Z破解版,一个高带宽一个四通道,过些日子我从实用的角度做个对比测试

网友AC:
引用 楼主:
最近很多坛友纠结DS1202Z-E还是DS1054Z破解版,一个高带宽一个四通道,过些日子我从实用的角度做个对比测试 ...

大佬救命啊我的DS1074Z 从官网误下载了DS1000Z-E固件升级 变成两通道的了 机器也是很久前从你家定的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大佬救命啊我的DS1074Z 从官网误下载了DS1000Z-E固件升级 变成两通道的了  机器也是很久前 ...

如果有在线升级功能就不会有此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如果有在线升级功能就不会有此尴尬了

就是啊都有网口。这下麻烦了四通道变双通道。。。厂家也不校检固件,但是新的DS1000Z-E 刷不进DS1000Z会报错

楼主(2020-06-22):
如果有在线升级功能,谁的机器破解了,普源服务器都记录下来 一个也跑不掉
新的MSO5000系列就有在线升级,程序中有把机器信息发送到普源系统,建议5000系列破解后不要随意联网

更新固件 注意看好DS1000Z和DS1000Z-E的固件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误刷的坛友 可以与我联系,不必惶恐,有恢复还原的固件

楼主:
618新一轮的DS1054Z团购 即将结束

网友AE(2020-11-05):
在你的店里买了一台1054z破解1104试了下很不错。

网友W:
前一段时间也买了一台,老板服务一流,有些不懂得地方解释的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在你的店里买了一台1054z破解1104试了下很不错。

感谢坛友的认可:)

楼主:
引用 网友W:
前一段时间也买了一台,老板服务一流,有些不懂得地方解释的很专业

感谢认可,都是坛友,货品和服务尽管放心

网友:
来给李老板捧个场

网友(2020-12-11):
月初才買一台ds2102a ,謝謝老闆給了一個很給力的價錢, 剛剛升級到 ds2302a !!!

网友AF:
这帖子 跨距时间好长啊! 15年 到现在  ...
我也想买台机器,现在 有什么优惠吗?
李老板 ,DS1054Z   破解 后  厂家 还给保修吗?

楼主(2021-02-18):
引用 网友AF:
这帖子 跨距时间好长啊! 15年 到现在  ...
我也想买台机器,现在 有什么优惠吗?
李老板 ,DS1054Z   破解 后  ...

具体可以与我联系,签名有我联系方式和店铺链接
给坛友都是有额外优惠^_^

网友(2021-05-11):
准备入手一个。

楼主:
618已经开始了,还是可以给坛友包升级全套
接厂里通知,受国外芯片器件缺货涨价影响,下半年可能会涨价或者部分低端机型延期

网友AG:
引用 楼主:
618已经开始了,还是可以给坛友包升级全套
接厂里通知,受国外芯片器件缺货涨价影响,下半年可能会涨价或 ...

去年双十一在老板这里买了示波器电源套装,很好用,今年618不知力度如何,推荐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去年双十一在老板这里买了示波器电源套装,很好用,今年618不知力度如何,推荐同事 ...

618也有大促,已经开始,包括DS1054Z和DP832电源
随着芯片器件涨价缺货,价格也会越来越高

楼主(2021-11-10):
今年双11大促只有11号1天,未来涨价是必然了

楼主(2022-05-31):
这两天有坛友纠结选两通道还是四通道,这里说下
四通道的DS1054Z涨价后,两通道性价比略高
如果四通道不是必须的,完全可以考虑100M的DS1102Z-E或者200M的DS1202Z-E,除通道数外整体性能差不多,赶上活动价位划算

网友AH(2022-07-05):
我想问一下,我是电气系的学生,下学期开专业课
1.下学期开模电,在家里准备了一套DG1022Z和DS1104Z Plus,数字电桥用的同惠TH2822A,然后备上焊台,随便找了块数字万用表,这些工具和仪器是不是齐了,哦对还差洞洞板没买
2.数字电路和微机原理有一点基础,之前按照教程抄过一遍8位CPU的仿真,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跳过数字芯片直接上Verilog和FPGA,如果是,有啥推荐的FPGA
3.单片机有啥推荐的,8051还是STM32
4.作为新学的话,直插元件和芯片(运放555这些)有啥推荐的,因为位置原因我这边画板子弄SMT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我想问一下,我是电气系的学生,下学期开专业课
1.下学期开模电,在家里准备了一套DG1022Z和DS1104Z Plus, ...

肯动手有前途。我大学毕业时,板子没画过,连C51都没写过,只会手写两个MOV,焊两个电阻。

楼主(2022-11-10):
引用 网友AH:
我想问一下,我是电气系的学生,下学期开专业课
1.下学期开模电,在家里准备了一套DG1022Z和DS1104Z Plus, ...

对于入门学习,这样的配置已经很好了,还需要个可调电源,进阶后可能还需要个高精度台式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