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3天做完板,能不能提前发货呢?

楼主(2015-01-22):
最近做了几次小批量的板,没有加急,查询进度时,发现板子3天就做好了,然后就停在测试环节,停2天后,再发货,能不能检测完毕,做完就发呢?好几批都是这样。
另外好像AOI信息,测试结果什么的,也看不到具体内容了,一片空白,以前都是有内容的。

网友:
估计不是故意放置,肯定是哪个环节还没完成

网友:
估计是测试那边跟不上进度。我的也是。样板本来比小批量慢点,但测试快,所以同天发出的板子样板比小批量快了两天到手上。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网友:
板子的前工序,因为是扫的工作板的编号,统一过的自动生产线,都很快;
但成型时批量系统订单就锣成小片了,得一款的进得,得排队

这几个后工序(成型锣边/V-CUT/测试/QC等)都需排队的,一天几百款要出货的批量单,都在队伍中

系统上后工序一片空白表示:板子还没排上锣边
先要清前面交期及当天已到交期的板子;清完后,才能排后面没到交期的板子;
QC数量扫上去了的,才表示板子已做好,才发得了;然后等待快递大致固定时间来收走。

样板小批量交期稳定顺利,人工回复的交期内都能顺利出货,系统上显示的那个晚上是最快的交期时间,第二天是交期的缓冲期内,请知悉!

板子万一提前好了,只要没绑定一起发,快递还没走的话,会帮提前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