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关于ADC带缓存的连续模式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用STM8S003F3P6的ADC单次转换没有问题,改为带缓存的连续模式,读不到正确数据,现在的程序是:
//初始化
ADC_CR1_ADON = 1;
ADC_CSR_CH = 2;
ADC_CR2_ALIGN = 1;
ADC_CR1_CONT = 1;
ADC_CR3_DBUF = 1;
ADC_CSR_EOCIE = 1;
ADC_CR1_SPSEL = 7;
ADC_TDRL = 7<<2;
ADC_CR1_ADON = 1;
//中断里读
//在 ADC_DBxRL和ADC_DBxRH里没有正确的数据
dataL = ADC_DB0RL;
dataH = ADC_DB0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1RL;
dataH = ADC_DB1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2RL;
dataH = ADC_DB2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3RL;
dataH = ADC_DB3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4RL;
dataH = ADC_DB4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5RL;
dataH = ADC_DB5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6RL;
dataH = ADC_DB6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7RL;
dataH = ADC_DB7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8RL;
dataH = ADC_DB8RH;
value = dataH<<8|dataL;
dataL = ADC_DB9RL;
dataH = ADC_DB9RH;
value = dataH<<8|dataL;
哪位大侠成功过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我用过单次扫描模式,效果还不错。一次能读所有通道的ADC数据。

网友(2017-10-21):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想找一个stm8s连续采样的例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面改用单通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