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L_Kinetis_Bootloader 如何使用

楼主(2015-01-22):
FSL有个Kinetis_Bootloader ,这个有没有哪位用过 ?  是不是新的芯片已经带有bootloader  ?

网友:
没用过,,感觉新的板子应该有

网友A:
暂时不知道哪个片子已经固化了bootloader程序,可以搜AN2295提供移植到KE02的程序用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不知道哪个片子已经固化了bootloader程序,可以搜AN2295提供移植到KE02的程序用串口。 ...

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 ?

网友B:
楼主是指这个么
Kinetis引导加载程序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OT&tid=vanKBOOT

网友B:
转:
1.为什么要用Bootloader
大量的案例表明,K60单片机的Flash被锁是由于下载器使用不当或者发生故障导致的,虽然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解锁恢复正常,但是也有一定几率会使芯片造成永久损坏。那么有没有一种安全的方式下载程序呢,答案是肯定的——用Bootloader。有人会问这样岂不是就不能对K60进行在线调试了吗?没错,但是其实我们在开发应用的后期,对程序的框架一般是不会再做改动了,要做的大量工作是调试参数,试想如此反复的插拔下载器的插头,难免会造成失误。如果使用Bootloader进行下载,那么仅需一根USB线就可以轻松完成程序的
下载了!

网友:
文档在这里,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haGfJm_xezbVgvPlgI7

网友C:
不懂帮顶,这个Kinetis很难上手。压力突然感觉很大。搞了半天连三个LED我都没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自己写bootloader ?

芯片特殊的话要自己移植,KE02有移植好的下载后就能和上位机连上。

网友D:
有些芯片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对于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官方提供了部分芯片的工程和源文件,可以从www.freescale.com/KBOOT了解更多的信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些芯片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对于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官方提供了部分芯片的工程和源文件, ...

有没有 “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的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指这个么
Kinetis引导加载程序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 ...

就是这个,想搞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
1.为什么要用Bootloader
大量的案例表明,K60单片机的Flash被锁是由于下载器使用不当或者发生故障导 ...

我用来搞KL03,  K60太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这个Kinetis很难上手。压力突然感觉很大。搞了半天连三个LED我都没点亮! ...

你可以先用官方的例子,运行成功后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特殊的话要自己移植,KE02有移植好的下载后就能和上位机连上。

哪不是还要用JLINK,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芯片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对于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官方提供了部分芯片的工程和源文件, ...

KL03有没有固化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 “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的清单?

同样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用官方的例子,运行成功后再改

我一直在找cw例子,但是始终没发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 “已经固化了Kinetis Bootloader,未内置bootloader的芯片”的清单?

这个估计没有,可以找飞思卡尔官方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在找cw例子,但是始终没发现。

不要用CW,哪个已经是过去的了,用KDS, 或 MDK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估计没有,可以找飞思卡尔官方咨询

记得,有份选型表, 略微看过, 没留意bootloader 是不是在列表的选择项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份选型表, 略微看过, 没留意bootloader 是不是在列表的选择项中

选型表,官网就有,没看到bootloader描述

网友D:
引用 楼主:
KL03有没有固化过 ?

你好,其实www.freescale.com/KBOOT页面上已经列举出了固化了bootloader的芯片清单,我这里也给出来:)

KL0: MKL03Z8VFG4, MKL03Z16VFG4, MKL03Z32VFG4, MKL03Z32CAF4R, MKL03Z8VFK4, MKL03Z16VFK4, MKL03Z32VFK4

KL1x: MKL17Z128VFM4, MKL17Z256VFM4, MKL17Z128VFT4, MKL17Z256VFT4, MKL17Z128VLH4, MKL17Z256VLH4, MKL17Z128VMP4, MKL17Z256VMP4

KL2x: MKL27Z128VFM4, MKL27Z256VFM4, MKL27Z128VFT4, MKL27Z256VFT4, MKL27Z128VLH4, MKL27Z256VLH4, MKL27Z128VMP4, MKL27Z256VMP4

KL3x: MKL33Z128VLH4, MKL33Z256VLH4, MKL33Z128VMP4, MKL33Z256VMP4

KL4x: MKL43Z128VLH4, MKL43Z256VLH4, MKL43Z128VMP4, MKL43Z256VMP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有份选型表, 略微看过, 没留意bootloader 是不是在列表的选择项中

选型表上我看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型表,官网就有,没看到bootloader描述

是的它确实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型表上我看过,没有

请参考我发的上一份回复,KL03是带RO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其实www.freescale.com/KBOOT页面上已经列举出了固化了bootloader的芯片清单,我这里也给出来:)

谢谢,我的片子上有了,谢天谢地,我不用再买JLI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参考我发的上一份回复,KL03是带ROM的

是的,后续的下载程序就简单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后续的下载程序就简单了

建议PTB2引脚上加个上拉电阻,否则有可能UART通信不太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片子上有了,谢天谢地,我不用再买JLINK了

搞电子的最好有Jlink,支持芯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PTB2引脚上加个上拉电阻,否则有可能UART通信不太稳定

一定要PTB2吗?换其它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电子的最好有Jlink,支持芯片多

手上一堆官板,上面都带OPENSDA,所以能省就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定要PTB2吗?换其它脚不行?

是的,KL03上一定要这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KL03上一定要这个脚

电阻是建议还是必须 ?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阻是建议还是必须 ?

网友D:
建议加一下,不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加一下,不是必须的

哪就不管它了,板子都已经送去打板了,没有画电阻,到时试试看,不行再飞线

网友:
对于24楼列出那些支持KBOOT的芯片,大家可以参考此帖学习使用KBOOT:【经验分享】FRDM-KL03 KBOOT 尝鲜

网友:
楼主有没有成功的连接上你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