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7000从零开始之二 -- 内存测试程序

楼主(2015-01-22):
        由于所有的APP都是在DDR中运行的,所以先让DDR工作起来是后续实验的基础.使用的硬件是z-turn开发板.
        本文主要讲怎样创建一个内存测试程序,测试DDR,程序还是运行在内部RAM;FPGA涉及的内容有怎样配置DDR参数,及怎样保存和导入硬件参数;软件方面会涉及BSP修改及BOOT.bin的
        生成.关于Vivado的具体操作请参考--"Zynq 7000从零开始之一 -- helloworld".

        1. 用vivado搭好硬件模型.

        在vivado的block design中,PS的DDR Configuration配置如下:

        选好Memory Part之后,Memory Part Configuration的参数就自动出来了,不用修改.

        上面是根据DDR手册设置的参数,其他参数默认.

        记得先Create HDL Wraper,再Run Synthesis.我配置好的block design界面如下:

        就只有PS部分而已,不用生成bitstream.
        点击file->export->export hardware导出硬件参数给SDK使用,因为没有用到FPGA,所以不用选Include bitstream, 导出到工程文件夹内.
        点击file->launch SDK打开SDK编写软件.

        2. 保存硬件参数

        配置好参数后,把参数保存到硬盘上,下次可以直接导入该配置,后面的实验会基于该实验的配置进行配置.
        在Re-customize IP界面点Presets->Save Configaration将PS配置保存为memtest.tcl.

        3. 软件编写

        创建一个Application Project参数如下:

        点击Next->Memory Tests->Finish.完成的在Project Explorer中多出了两个工程,一个是BSP,别一个是app工程.
        因为使用2.3版本的SD卡驱动有问题,所以我们先把BSP中的SD卡驱动改成2.2版本的,具体方法请参考前一篇文章.
        对源码还需要做些修改:
        1>. 在memorytest.c中包含头文件 #include "ps7_init.h"
        2>. memorytest.c中main函数中,在init_platform前面添加硬件初始化函数ps7_init();
        3>. 将system_wrapper_hw_platform_0中的ps7_init.c包含到memtest工程中.
            右击memtest工程->New->File->Advanced,勾上Link to file in the file system,
            定位到system_wrapper_hw_platform_0下的ps7_init.c文件.
        4>. 将ps7_init.h的路径添加到memtest中的头文件搜索路径.
            右击memtest工程->C/C++ Build Setttings->ARM gcc compiler->Directories,点击右边的添加按钮添加
            路径,在Add directory path对话框中,点Workspace,选中system_wrapper_hw_platform_0.

           之后,就可以编译了.

        4. 生成BOOT.bin下载到z-turn板子上运行

        编译完成后,右击Project Explorer中的memtest工程->Create Boot Image.
        在Boot image partitions将memtest.elf的partition type更改为bootloader.

        将memtest\memtest.sdk\memtest\bootimage\文件夹下的BOOT.bin copy到SD卡上,插到z-turn板上运行,会出现以下串口信息:

--Starting Memory Test Application--
NOTE: This application runs with D-Cache disabled.As a result, cacheline requests will not be generated
Testing memory region: ps7_ddr_0
    Memory Controller: ps7_ddr
         Base Address: 0x00100000
                 Size: 0x3ff00000 bytes
          32-bit test: PASSED!
          16-bit test: PASSED!
           8-bit test: PASSED!
Testing memory region: ps7_ram_1
    Memory Controller: ps7_ram
         Base Address: 0xffff0000
                 Size: 0x0000fe00 bytes
          32-bit test: PASSED!
          16-bit test: PASSED!
           8-bit test: PASSED!
--Memory Test Application Complete--

网友(2015-02-22):
因为使用2.3版本的SD卡驱动有问题,所以我们先把BSP中的SD卡驱动改成2.2版本的,具体方法请参考前一篇文章

坛里搞Z7的不多啊,现在卡在SD卡的读写上面,试试先。

网友:
所学的知识面太多,用得人肯定少,但少也不代表没人用所以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每次配置的时候也会出现FIXED_IO pin, 请问可以取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每次配置的时候也会出现FIXED_IO pin, 请问可以取消吗

不行,fixed_io是ps端的io,取消不了

网友B:
有木有关于vdma的例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关于vdma的例程

楼上VDMA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VDMA有什么问题么?

对于VDMA有一系列的操作信号,我需要将我的CMOS数据转换成符合VDMA接口的数据流及控制信号,请问有相关的参考吗?

我在用zc7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VDMA有一系列的操作信号,我需要将我的CMOS数据转换成符合VDMA接口的数据流及控制信号,请问有相关的 ...

我做传感器到VDMA的时候好像只参考了VDMA那个Product Guide。可能我用到的功能比较简单,只弄了数据和TUSER、TL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