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5-01-22):
箱底中找到一个称重传感器,本想弄个电子称玩玩,结果测试电阻发现不对,好奇内部结构,果断折之;
原来这东东就是一个印制电阻,加上一个小电路板补偿温度等

网友:
是的,这个叫应变片,里面盘绕的是康铜丝一类的材料,变形导致康铜丝直径和长度变化从而导致电阻变化。 还有一类是贴的半导体,那种更灵敏。

网友A:
两片电阻应变片,应该用差动电桥来测重量

网友B:
电阻式应变片,应该组成一个文氏电桥,差分电压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式应变片,应该组成一个文氏电桥,差分电压输出的

是惠斯登电桥

网友C:
我也卸过一次,是帮隔壁卖早点的阿姨,当时使应变片坏了,没有应变片,没能给修好,挺遗憾的

网友:
装B装成SB了

网友:
  当初实习的时候还做过这个,里面就是这些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卸过一次,是帮隔壁卖早点的阿姨,当时使应变片坏了,没有应变片,没能给修好,挺遗憾的 ...

有应变片估计修好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片电阻应变片,应该用差动电桥来测重量

半桥用两片,这个是全桥,用的四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式应变片,应该组成一个文氏电桥,差分电压输出的

文式电桥是交流电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应变片估计修好的可能性也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换一个同样的应该就好了吧,这没什么技术难度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换一个同样的应该就好了吧,这没什么技术难度啊  ...

是换整个传感器,不是换应变片,应变片你换不来

网友:
应变片和电桥测试形变来称重的,在学校学过这个

网友:
长见识了,还真没见过这里面的模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换一个同样的应该就好了吧,这没什么技术难度啊  ...

工艺决定的。业余条件换一片应变计有难度。
可能换好了,但性能真达不到得到要求是另一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工艺决定的。业余条件换一片应变计有难度。
可能换好了,但性能真达不到得到要求是另一回事。 ...

兄弟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好久不见,最近可好啊?

天天十一小时,搞生产就是个苦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换整个传感器,不是换应变片,应变片你换不来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艺决定的。业余条件换一片应变计有难度。
可能换好了,但性能真达不到得到要求是另一回事。 ...

原来是这样啊,没有换过还真的不知道这些。谢谢指教

网友:
电阻应变片,要插配合补算法能得到精确的值

网友:
在公司拆了不少,检查绝缘电阻变为0的原因。尼玛厂家居然告诉我南方湿度高。。。我晕

网友G(2015-03-05):
惠斯登电桥,我公司就是做这个东西的,话说别小看这个应变片,国内基本都是垃圾

网友(2015-09-17):
引用 网友G:
惠斯登电桥,我公司就是做这个东西的,话说别小看这个应变片,国内基本都是垃圾 ...

请问 您是哪家公司的   您是国内做应变片的都垃圾  难怪我以前买的传感器稳定度都很差,尤其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