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锂电池,电池作为备用电池,类似与笔记本电池,平时工作用交流电源供电,万一交流电源断电能立马切换到电池供电。锂电池没电的话可以给锂电池充电,充满自动停充。
各位高手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么?希望能推荐个方案,简单使用就好。

网友:
搜索一下在线式UPS常见方案应该就行

网友:
充电芯片很多TP4056,我一般都是用TL431做的线性充电电路,
至于切换供电的话,我还是觉得两个二极管靠谱点。。。

网友:
冗余备份电源可以有很多种方案,上网搜一下就有了,你这种如果是功耗不高的话可以并二极管,电流大的才需要更好的冗余方案

网友:
锂电池充电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电压过低时使用涓流充电,第二当电压高于2V时使用恒流充电,第三使用恒压充电。这些措施都是保护锂电池寿命的,如果产品长期运行最好考虑周全。放电就不用说了使用二极管是最简洁的方案了

网友:
你需要的是带路径管理的锂电池充电控制IC,不差钱的话TI/LT都大把的。差钱的话就自己用mos搭

网友:
多少伏电池

网友:
刚好做了个,用了TI的充电芯片bq24133,不过这个芯片调试时容易烧。

网友:
切换电路,简单点的用二极管。再复杂点的用mos管。也有专门的芯片,百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