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zlym182的KL25开源项目[串口TFT的3Kg电称] 已经完成!

楼主(2015-01-22):
项目描述:
以FRDM-KL25Z为核心板,做一个带TFT液晶屏显示的3Kg量程电子称。
通过普通IO口驱动1.8寸串口彩色液晶屏,正常状态下屏幕显示中文汉字“重量”和ascii码“:xxx g”,汉字库建立在cpu内部。
通过普通IO口与电子秤模块通讯,将当前的重量实时采样,在屏幕上显示。
上电自动去皮重,实时显示当前的重量,当重量超过量程(3kg)时,屏幕提示“超重警告!”提示,当重量正常时自动回显当前的重量值。
测量误差:暂定±1g,具体等拿到称重模块参数再说

硬件成本核算:

屏幕:20块(不算邮费)
称重模块:45块(不算邮费)
购买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290452865
其余电阻电容三极管:5块
PCB打样:50块 可能不打样,都是模块化飞线即可
合计:120

硬件的框图:

由于都是模块化,故只画框图而没有给出详细的原理图,具体用哪个io,等我拿到核心板之后再定。

预计完成的时间:除夕之前(2月18号)

液晶屏实物图片

网友A:
是否用到外置AD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用到外置AD模块?

用的,具体看模块某宝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具体看模块某宝链接

那个链接用不了

网友C:
屏是什么型号的驱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链接用不了

刚编辑了,应该能看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2904528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是什么型号的驱动 ?

屏从这家购买,型号不记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551084639&

网友C:
用了多少个IO?看板上一排,不止5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少个IO?看板上一排,不止5个啊

支持SPI接口,板子上很多是NC不需要接,上面还有SD卡也不需要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SPI接口,板子上很多是NC不需要接,上面还有SD卡也不需要接

喔有道理,原来是用来虎人的,我还以为可以用16、8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开发套件已经寄出,申通:968804636326

运费我们已经支付,广东省内1-2天到,省外3-5天到。

项目已完成,整理资料
1.        硬件原理图

2.开发环境:KDS V2.0.0

3.烧写工具:Flash Programmer + USBDM
4.KDS工程项目说明:该工程文件在苏打大学提供的串口示例工程的基础上修改添加完成。
工程文件组织

添加两个模块文件

5.完成功能简述
        上电获取基准重量,显示欢迎logo
        正常重量时显示重量
        超重时警告,显示警告的同时也显示重量

注:字库信息为cpu内建

6.模块资料—1.8inch屏和hx711

7.KDS工程源码。

        注:SourceInsight工程使用的是绝对路径,
D:\KDS Projects\ch06-UART(KDS)\KL25_UART\SourceInsight
请自行建立SourceInsight工程查看源码,或者使用以上的路径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yNzc3ODMy.html

网友E:
请教一下,这种模块能做到百分一精度吗?

网友:
不错啊,搞一个方便看看猪肉佬有没有短斤缺两的

网友:
不错,自己也试着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项目已经完成,并且通过了我的审核。

285元保证已经退回给楼主,请楼主查收。 无论收到与否,请在这 ...

已收到退回到保证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这种模块能做到百分一精度吗?

精度1g,但是在极限重量下误差会明显加大,例如3000g可能会误差5g这样

网友:
看起来很好,饮料更好:)

网友F:
欢迎过磅 ,这四个字 。。。

LZ,这个的代码量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欢迎过磅 ,这四个字 。。。

LZ,这个的代码量大吗?

一个字占用288字节数,4个去到1k多一点的flash

网友G:
请教下楼主,你这个有做零点追踪么?传感器蠕变有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楼主,你这个有做零点追踪么?传感器蠕变有处理么?

都没有哦,时间太仓促

网友:
请问 楼主的你的Hx711 采样频率是多少?

网友:
不错 ,恭喜一下完工啦 !

网友:
有意思,恭喜完工~

网友:
恭喜楼主,屏幕利用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作品不错哦,以后买菜放心了

网友H:
這讓我想起曾經有一個壞掉電子體種計,改天有空挖出來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讓我想起曾經有一個壞掉電子體種計,改天有空挖出來研究看看

这个不错的说,要能改成并口就好了

网友(2015-02-27):
可以拿来玩玩

网友:
什么时候也学做一个玩玩。

网友(2015-06-07):
mark,买个套件玩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