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个KL03最小板

楼主(2015-01-22):
画电机控制显示板,顺便画个最小KL03驱动TFT的板子玩。

楼主:
所有引脚都可以引出

网友A:
KL03中心留过孔了,楼主准备从背面灌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L03中心留过孔了,楼主准备从背面灌锡?

不灌,网上找的封装自带的,我留着它透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灌,网上找的封装自带的,我留着它透气

通常底部中心焊盘需要接地的,光透气不行,还得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底部中心焊盘需要接地的,光透气不行,还得透电

KL03好象不用,我晚上看看实物,印象中间是不导电的

网友B:
这是freescales 的什么什么芯片 貌似好火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freescales 的什么什么芯片 貌似好火爆

KL03 啊,04年新出的片子,火爆说不上吧,本坛我就看到过一个XD画过,我是第二个画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KL03好象不用,我晚上看看实物,印象中间是不导电的

看了一下芯片手册,确实没看到中间需要接地的要求。估计中间焊盘用了散热吧,透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芯片手册,确实没看到中间需要接地的要求。估计中间焊盘用了散热吧,透透气 ...

我先预留,万一那天想取下片子,我用个棍子从这个洞把片子捅下来。

网友:
BGA封装的吗

楼主:
QFN的,好小,真心不好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的,好小,真心不好焊

考验眼力的时刻

楼主:
手也不能斗,还有夹具

楼主:
引用 楼主:
手也不能斗,还有夹具

不然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也不能斗,还有夹具

什么夹具?

网友C:
电源芯片才 一般在中间需要接地+散热

网友D:
关键这玩意焊上去难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镊          子

焊接QFN时,我通常用手固定芯片,焊接时小心怕烫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才 一般在中间需要接地+散热

是的,功率效片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QFN时,我通常用手固定芯片,焊接时小心怕烫着手

手绝对不行,这个片子太小 3 M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玩意焊上去难啊

所以DIY不要选这种封装,不过好处是省PCB,我3x5CM的PCB,轻松布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绝对不行,这个片子太小 3 MM啊

这个QFN确实太小了,用镊子也不好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绝对不行,这个片子太小 3 MM啊

用热风枪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QFN确实太小了,用镊子也不好固定

改装过的,用螺丝夹它,解放双手

楼主:
不行,一吹就飞

楼主:
只能放在你DIY的哪人铁板烧上考

楼主:
只能放在你DIY的哪个铁板烧上考味道才地道

网友E:
芯片太小了,确实,只能烧烤,别忘了通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放在你DIY的哪人铁板烧上考

铁板烧要控制好火候,不然丝印会烤糊的

网友:
KL03我见都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这玩意焊上去难啊

风枪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太小了,确实,只能烧烤,别忘了通风

手上没有铁板搔,只能练练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板烧要控制好火候,不然丝印会烤糊的

230度,应该 问题不大

楼主:
要不学妹去官网申请几片样片玩

楼主:
风枪不行

网友A:
风枪把风速调低,吹不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把风速调低,吹不飞的

没把握,还是先灌锡然后再吹

楼主:
其中的PA1是 RESET 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学妹去官网申请几片样片玩

这个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是电机类或者GUI类我反而很感兴趣,想楼主上一帖子的那个屏幕,到时楼主弄好我想要1个来玩玩界面

网友F:
把风枪的风速调低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是电机类或者GUI类我反而很感兴趣,想楼主上一帖子的那个屏幕,到时楼主弄好我想 ...

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风枪的风速调低不行么?

很难控制,风枪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F:
楼主上个帖子中的液晶板子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上个帖子中的液晶板子如何了

今天收到货了

网友F:
做好后给我淘宝链接,我跟前辈一起玩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行,一吹就飞

把风力调小。。。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好后给我淘宝链接,我跟前辈一起玩玩~

这个可恨的USB插口 C3,C4要飞根线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风力调小。。。不可以吗?

原理上可以,不过不好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可以,不过不好掌握

风枪用的不算多,但是还没吹飞过芯片呢,电容电阻也没吹飞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可恨的USB插口 C3,C4要飞根线接地

哇,板子还可以当开发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板子还可以当开发板用了~

原本设计的就是最小系统板,所有IO引出,有项目时可以快速搭建评估系统

网友H:
非常好的.
不过加个调试口座子是否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非常好的.
不过加个调试口座子是否更方便........

下一版本改下,从USB口引线到PB2, 直接通过BOODLOADER装入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设计的就是最小系统板,所有IO引出,有项目时可以快速搭建评估系统

SWIN呢?

楼主:
在哪16个引出的IO中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哪16个引出的IO中找吧

需要杜邦线接仿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杜邦线接仿真器了

是           的

网友I:
QFN我都是板子焊油、加锡,放上芯片,镊子压住,风枪,但是成功率不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QFN我都是板子焊油、加锡,放上芯片,镊子压住,风枪,但是成功率不高啊。 ...

我也是觉得难搞,但坛子里大把焊接高手都说容易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下一版本改下,从USB口引线到PB2, 直接通过BOODLOADER装入程序。

这也方便,不过我想很多人是有调试器的,直接调要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也方便,不过我想很多人是有调试器的,直接调要便点.

对于这么小的片子,运行的都是轻系统,基本裸奔,程序基本不需要太多调试,直接USB下载,筒单方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通常底部中心焊盘需要接地的,光透气不行,还得透电

那个似乎是为了焊接方便用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个似乎是为了焊接方便用的吧

主要用来散热,QFN封装小,不容易散热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主要用来散热,QFN封装小,不容易散热

这个就不清楚了 之前一个老师傅告诉我们是好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么小的片子,运行的都是轻系统,基本裸奔,程序基本不需要太多调试,直接USB下载,筒单方便 ...

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不清楚了 之前一个老师傅告诉我们是好焊接

哪个中底部中间,够不到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这个就不清楚了 之前一个老师傅告诉我们是好焊接

估计老师傅指的是中间焊盘需要接地的芯片,可以从背面灌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老师傅指的是中间焊盘需要接地的芯片,可以从背面灌锡

估计是了  也许是我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