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JSN-SR04T超声波模块的原理图

楼主(2015-01-22):
买了这个超声波模块,想抄个板,但两块芯片的型号被磨掉了,请问谁有这款超声波模块的原理图。

网友A:
我也买过。
楼主手头如有有STC ISP工具
连上四根线 ,然后,检测MCU选项。。。。然后,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不过提醒楼主,注意版权,毕竟是别人的劳动成果。

楼主:
嘿嘿,谢谢提醒,只是做设计需要,不做产品……

楼主:
那芯片不是处理器,STC ISP工具检测不出呢……

网友:
记得有款超声波上面是324

网友(2015-05-14):
这款上面单片机用的是STC的,运放我也在找,不知道楼主找到了没?

网友(2015-06-19):
单片机用的是STC11F01

网友(2015-12-22):
想做个东西也要用到超声波,不知道楼主找到这种收发一体的模块的原理图了吗?

网友(2016-01-23):
我也需要这个原理图

网友B:
请楼主与各位自取,不用谢!...

网友(2016-06-05):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与各位自取,不用谢!...

是模块的应用资料

网友:
应用资料?!各位都在等你给出啊!

网友(2017-05-22):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过。
楼主手头如有有STC ISP工具
连上四根线 ,然后,检测MCU选项。。。。然后,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

你好那个超声波模块stc11f01的提取程序你有吗可以发我一份吗。539923257@qq.com

网友C:
超声波搞定了吗、

网友(2017-09-05):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搞定了吗、

是模块的应用资料 ,搞定了吗

网友(2017-12-22):
是模块的应用资料,正在学习

网友(2018-03-13):
上面的是4运放 LM324或者 TL074  下面的 是51的单片机 应该是 STC的 ,下面的部分不是很重要,上面的是调理电路,都是大同小异的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02803-1-1.html
看看上面的帖子,应该是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运放应该是 TL084

网友(2018-11-15):
楼主 这个原理图抄出来了吗 希望能分享下

网友:
汽车泊车雷达就这个呀

网友D(2019-01-15):
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我抄出来了,虽然芯片磨掉了印丝,但是测试了几片运放,发现用LMV324替换原来后仍然能正常测距。不过还是有地方不明白的,单片机是STM8SF003F3,共使用了4个IO口:1、PC4大概100ms产生8个40K的脉冲,这个是用于发射;2、PC7连到三极管8550用PWM控制8550供电到运放,用示波器看到控制8550的波形是随距离而变化的,这个不明白;3、PB5串联1K电阻连接到其中1路运放的 负端,这个地方不知是输入还是输出;4、PC6连接到三极管8050的C,并且有上拉,这个地方就应该是测距的最终信号,因为这个8050的基极B是连接到其中1路运放的输出端,用示波器看到一个波形,波形的低电压宽度随距离变化。下面的图是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电阻,电容放在运放的附近的,不一定正确,但是连线是没错,核对过几次了。

网友:
PC7就是给功放供电用的吧?PB5感觉是输入,但功能是什么?有高手指教吗?

网友:
mark:一体化超声波

网友(2019-02-14):
很久以前搞过,都忘记原理图了!模电水平低,硬件不好搞!软件到时写好了!拆了原版的变压器及运放部分的电路!

网友:
PC7确实是控制供电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呢?而且用示波器看PC7发现这个地方的PWM宽度会随着距离变化的。

网友D:
D.lovers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的软件是什么原理的呢?我现在板子焊好了,就是不知软件怎么样控制PB5,PC7

网友E:
PC7 的目的就是低功耗,与PC4 40KHZ 输出一致。因100ms  故最大50ms的导通,PC6输出低电平,供mcu采集,定时器采集低电平的比较多(用),第一节阻抗匹配,交流放大,第二级带通40khz,第三节带通放大针对40khz,4级换向加整形。PB5是输出控制,具体功能类似带通,内部的一个数字带通。主要起滤除作用。不知道对不对。还需高手指点PB5的具体用法。

网友(2020-01-21):
引用 网友E:
PC7 的目的就是低功耗,与PC4 40KHZ 输出一致。因100ms  故最大50ms的导通,PC6输出低电平,供mcu采集,定 ...

最后一级为滞回比较器,单片机PB5输出PWM信号,经C23滤波后控制比较电压。这个电路图与HC-SR04的接收电路是一样的,网上有一些对HC-SR04接收电路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我抄出来了,虽然芯片磨掉了印丝,但是测试了几片运放,发现用LMV324替换原来后仍然能正常 ...

R9和R12分压产生了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电路图中LS1和U10C的9脚通过R10和C20连在了一起,此处画的太具有迷惑性,实际是将LS1和9脚(通过R10和C20)分别接到了虚地上,建议画原理图时将虚地用标号VCC/2进行表示,而不是全部用线连在一起,这样读图会容易很多。但是仍然感谢将原理图逆向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lovers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的软件是什么原理的呢?我现在板子焊好了,就是不知软件怎么样控制PB5,PC7 ...

不好意思!估计当时都没关注论坛。
软件还没搞出来。用示波器连着发送40Khz的IO,另一探头连着检测的MCU IO。
拿个盖板模拟远近阻碍物,看波形就知道软件怎么弄啦。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估计当时都没关注论坛。
软件还没搞出来。用示波器连着发送40Khz的IO,另一探头连着检测的MCU  ...

我用MCU发40K方波测试了,没有回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D:
D.lovers ,请教一下这个东西的软件是什么原理的呢?我现在板子焊好了,就是不知软件怎么样控制PB5,PC7 ...

这个图是orcad capture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是orcad capture画的

你这个板子是能工作的吗? 好像是发送38khz或者40khz(看超声波探头),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监测返回的中断信号,
根据这个时间差 x(音速)就得出距离拉。如果发送完成的时候,检测到中断口是高电平,就认为距离过短(20cm)

网友:
我当时是有买一个车载的超声波探头来研究的。用示波器抓出波形来研究。自己写程序

网友(2020-09-17):
怎么减小杂波呢

网友(2021-04-16):
你好,看了你画的超声波模块原理图,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感觉PC7是低电平给LMv324供电,pc4发送PWM后,就把PC7治低电平,然后等待PB5发送来的信号,我看到PB5发送来高电平后,PC7再致高电平,可能为了不让Lmv接收其他无用的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的原理图我抄出来了,虽然芯片磨掉了印丝,但是测试了几片运放,发现用LMV324替换原来后仍然能正常 ...

你好,看了你画的超声波模块原理图,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感觉PC7是低电平给LMv324供电,pc4发送PWM后,就把PC7治低电平,然后等待PB5发送来的信号,我看到PB5发送来高电平后,PC7再致高电平,可能为了不让Lmv接收其他无用的信号吧

网友(2021-06-17):
PB5应该是用来控制信号接收的,PB5为高电平时,PC6将收不到回波,当PB5为低电平时,可以根据U10A的3脚信号的高低在PC6输出信号。

网友(2022-10-16):
MARK!jsn-sr04电路分析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