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deWarrior编译出现了问题,麻烦各位坛友帮忙看看

楼主(2015-01-22):
我刚用CodeWarrior编译一个工程,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Link Error:L1102: Out of allocation space in segment ROM_C000 at address 0XFED8。这个是什么问题,不知坛友有没有人遇到过,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忘了说明,我用的芯片是MC9S12XHY256

楼主:
没有吧,我在其他工程的时候用得好好的

网友:
这段空间不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吧,我在其他工程的时候用得好好的

其他工程 是用其他芯片吧
试试屏蔽一些代码,看看基本的能编译通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工程 是用其他芯片吧
试试屏蔽一些代码,看看基本的能编译通过否

用同样的芯片的,我现在知道问题所在,但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定义了一个超大超大的数组,才造成的。但现在这个数组没法避免,因为这是另外一个芯片的一个工具生成的图片信息。

网友B:
ROM是不是分段的?查查资料看编译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是不是分段的?查查资料看编译参数配置是否正确

嗯~貌似是分段的,但这个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貌似是分段的,但这个怎么改

应该在编译设置的地方,看看链接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编译设置的地方,看看链接部分

想起AVR128,看芯片就知道比AVR64多了64K flash, 但128也是分段的, 当时也是一个一个试过后,分开存数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起AVR128,看芯片就知道比AVR64多了64K flash, 但128也是分段的, 当时也是一个一个试过后,分开存数 ...

上官网找找例程,看有没有分段的

网友:
cw有个链接文件(.lcf),里面定义了各个分段,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官网找找例程,看有没有分段的

这个跟找例程没关系, 是自己的图片数组,该从那里开始分开, 要自己试的, 简单的是用二分法。
当然,可能有更好的方法, 等大家群策群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找例程没关系, 是自己的图片数组,该从那里开始分开, 要自己试的, 简单的是用二分法。
当然,可 ...

有些编译器支持指定地址存放数据,可以查查

网友:
定义了一个超大超大的数组,这个牛啊,多大?多少K的数组这么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编译器支持指定地址存放数据,可以查查

我找到一篇相关的,跟那网页的方法弄了下,编译就通过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现在能通过就行,等有时间再研究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篇相关的,跟那网页的方法弄了下,编译就通过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不清楚,现在能通过就行,等有时 ...

给个链接,想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链接,想学习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611/15/6637130_1262255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