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驱动GT910电容屏

楼主(2015-01-22):
   通常我们说的电容屏就是指电容式触摸屏(Capacity Touch Panel),主要是在玻璃屏幕上镀一层透明的薄膜体层,再在导体层外加上一块保护玻璃,双玻璃设计能彻底保护导体层及感应器。 是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的。电容屏是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玻璃屏的内表面和夹层各涂一层ITO(纳米铟锡金属氧化物),最外层是只有0.0015mm厚的矽土玻璃保护层,夹层ITO涂层作工作面,四个角引出四个电极,内层ITO为屏层以保证工作环境,其透光效果比普通的四线电阻式触摸屏要好。关于电容屏的具体工作原理,网上也有很多资料,这里不详述,我们作为使用者,知道如何把他驱动起来才是我们关注的。
   这次给大家介绍的是STM32驱动RA8875带GT910的7寸电容屏,RA8875大家都知道比1963好很多,在画图和抗干扰能力上都比1963都有很大的优势。
   再来看看这个GT910。GT910 采用最新的电容检测技术,内置高性能微信号检测电路,可很好地解决 LCD 干扰和共模干扰问题。软件算法方面,专门基于互容的电气环境所设计,可支持 5 点触控。GT910 可同时识别 5 个触摸点位的实时准确位置,移动轨迹及触摸面积。 并可根据主控需要,读取相应点数的触摸信息。不多说了,直接上源码,大家可自行下载源码研究,有什么问题可在这里提出,知道的我都会一一回答。下面是实验现象
显示SD卡中的图片

GT910电容屏触摸测试

emWin5.16 带电容屏触摸

好东西来了,按住

楼主(2018-04-10):
换触摸驱动了,GT910换成GT911,终于不用再给它烧固件了。

网友A(2015-01-22):
不错,GT910电容屏触再哪儿能搞到?价格如何?

网友:
这屏看着不错,多少米一个

网友B:
stm32f103跑emwin的时候,刷图片的效果很慢

网友C:
赞一个,不知刷屏效果怎么样

网友D:
这个模块网址?分辨率多少?

网友:
求GT910资料。

网友:
高大上作品

网友E:
我们有7寸电容不过是ft5316的,不知道和楼主的比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GT910电容屏触再哪儿能搞到?价格如何?

价格不清楚,应该不好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不知刷屏效果怎么样

效果?你是说刷屏速度还是什么?

网友F:
不错,不错,来个视频瞧瞧 刷屏效果如何? FSMC 16BIT  屏最大可以24BIT吧

网友:
在哪里能买到这样的屏幕?电容比电阻的好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来个视频瞧瞧 刷屏效果如何? FSMC 16BIT  屏最大可以24BIT吧

屏可以24bit,只是8875不支持,显示速度上比SSD1963快多了,我用同样的代码读取800x480的BMP图片,RA8875不到2秒就显示完了,SSD1963要大于4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跑emwin的时候,刷图片的效果很慢

你是说跑emwin DEMO吧,不会的,很快,你看我发的图片,每秒打点数15079000

网友F:
也就是说看视频,肯定是不行了,20ms   那能刷多大的像素?

网友:
你卖屏,还是在做什么东西? 这速度够吗? 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说看视频,肯定是不行了,20ms   那能刷多大的像素?

你用更快的处理器带是可以的,目前我用的是800x480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跑emwin DEMO吧,不会的,很快,你看我发的图片,每秒打点数15079000

跑demo是很快,试过显示jpg或者bmp图片吗?我显示的速度好慢,还有显示的话,还需要加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demo是很快,试过显示jpg或者bmp图片吗?我显示的速度好慢,还有显示的话,还需要加sram ...

BMP我试了,800x480的BMP图片从解码到显示完不到2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BMP我试了,800x480的BMP图片从解码到显示完不到2秒

不到2秒?不是很慢了吗?
之前做了个界面,两个界面之间切换,因为需要显示背景图片,就会卡住的样子,不加载背景图片就不会卡。用的就是emwin。不过我没上系统的,裸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到2秒?不是很慢了吗?
之前做了个界面,两个界面之间切换,因为需要显示背景图片,就会卡住的样子,不 ...

优化一下速度应该还是可以提升的,毕竟还要算上解码时间的对吧,像你这种做UI的适合在较小分辨率的屏上实现,阿莫上有个用emwin做的界面,很流畅,320x240的屏

网友:
1963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网址?分辨率多少?

800x480,

楼主:
手册网上很多,程序可以在这下载

网友:
1963不是已经停产了吗?

网友:
电容屏DIY模块好像都很少,找来找去也没几个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有7寸电容不过是ft5316的,不知道和楼主的比性能如何

有没有代码共享下 ,FT5316没用过,GT910初始化比较复杂,调了几个月未果,最后只能找厂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谢谢分享!

电容屏太难调试了,基本上是安卓端的驱动,现在做出来,以后大家在MCU上调试就方便多了

网友H:
对着屏敢兴趣啊,哪有的买啊?

网友I:
mark   GT910电容屏       我也对这个屏幕感兴趣

网友J:
个人感觉....STM32F103 除非外扩RAM 否则搞GUI比较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感觉....STM32F103 除非外扩RAM 否则搞GUI比较痛苦

对,我的外扩了512k的SRAM,不然RAM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   GT910电容屏       我也对这个屏幕感兴趣

网友K:
GT910的电容屏哪里买的?淘宝有吗?

网友:
手上有个4.3寸的屏,正在想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GT910的电容屏哪里买的?淘宝有吗?

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着屏敢兴趣啊,哪有的买啊?

去淘宝搜搜

网友L:
RA8875支持多少位颜色?

楼主(2015-03-02):
引用 网友L:
RA8875支持多少位颜色?

16Bit,支持256/64K 色彩深度

网友M:
2s刷屏,太慢了,,,500ms以内还能忍受

楼主:
引用 网友M:
2s刷屏,太慢了,,,500ms以内还能忍受

功力不够,只能这个速度了,优化一下还是可以再快的

楼主(2015-05-15):
引用 网友A:
不错,GT910电容屏触再哪儿能搞到?价格如何?

往下瞅,可以搞了

网友N(2015-06-16):
收藏下,项目马上要用到这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收藏下,项目马上要用到这个IC

做啥子的,已经有现成的了,助你一臂之力

网友O:
用RA8875真做产品的话图片不要放在SD卡中,直接放在SPI闪存中,由RA8875直接刷,800x480满屏图片也就几十ms,并且也不用外扩RAM,我用STM32F103C8T6+RA8875和STC15W+RA8875做过一些GUI,都没外扩RAM

网友N:
引用 楼主:
做啥子的,已经有现成的了,助你一臂之力

有AD格式的原理图跟PCB否,我有个STM32的项目要用,能用上,可以跟你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RA8875真做产品的话图片不要放在SD卡中,直接放在SPI闪存中,由RA8875直接刷,800x480满屏图片也就几十ms ...

几十ms,果然是快

网友P:
引用 楼主:
几十ms,果然是快

我测试STM8S003通过SPI接口控制RA8875(SPI FLASH接在RA8875上)
480*272 16bit 从SPI FLASH 显示图片是47ms
换算800*480 应该是138ms, 如果是支持Dual的SPI FLASH应该可以再快1倍就是69ms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AD格式的原理图跟PCB否,我有个STM32的项目要用,能用上,可以跟你合作。 ...

这个没有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测试STM8S003通过SPI接口控制RA8875(SPI FLASH接在RA8875上)
480*272 16bit 从SPI FLASH 显示图片是47m ...

请问下spi flash里面的图片数据如何弄进去呢?
是标准的bmp(jpg)格式还是截取的纯图像数据?

网友R:
关注下电容屏,这个屏模块能稳定供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请问下spi flash里面的图片数据如何弄进去呢?
是标准的bmp(jpg)格式还是截取的纯图像数据?
谢谢! ...

拨了跳线, 通过STM32接到这个SPI FLASH上, 用USB转UART 1228800波特率下载进去的,
图片是565格式的话, 算下文件头偏移就直接是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关注下电容屏,这个屏模块能稳定供货么?

只要不是特大量都可以

网友(2015-08-26):
屏可视角和可靠性还是问题把

网友S(2015-12-07):
哈哈,你都搞定啦,不错不错,还以为你没有搞定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哈哈,你都搞定啦,不错不错,还以为你没有搞定咧

都搞定啦

网友(2016-07-29):
这款电容屏供货怎么样?长期有吗?

网友T(2016-09-02):
之前用的屏停产了,现在升级到9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之前用的屏停产了,现在升级到911了

好些人问910和911的区别,改成911的话,软件应该不用改吧?

网友:
STM32F103ZE驱动GT910电容屏  mark

网友U(2016-11-16):
问一下程序中的固件是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问一下程序中的固件是哪来的?

固件可以找给你提供触摸面板的厂家索取。

网友:
FT6206 现在用的很多了,就是手势没有……

网友:
mark,GT910电容屏驱动

网友(2016-12-23):
现在我也在调gt910.通信没问题,发送配置也没问题,然后触摸就完全没有中断。不知是不是配置数据不对,等下回去参考参考。

网友V(2017-07-02):
GT911  和 GT811  兼容吗

网友W(2017-08-29):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  gt910 的资料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V:
GT911  和 GT811  兼容吗

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能否提供一下  gt910 的资料啊 ???

gt910的资料在这里捞 http://pan.baidu.com/s/1sj24QRj 密码: 3hbm

网友:
引用 楼主:
gt910的资料在这里捞 http://pan.baidu.com/s/1sj24QRj 密码: 3hbm

网友(2018-01-02):
引用 楼主:
优化一下速度应该还是可以提升的,毕竟还要算上解码时间的对吧,像你这种做UI的适合在较小分辨率的屏上实 ...

用emwin的存储设备来显图,很快的,不会像拉窗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