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百分表可以数据输出!用的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5-01-22):
大家看看,好像是自己改装的吧,用的什么类型的位移传感器呢?

网友A:
貌似和数显卡尺上用的一样?

网友B:
看样子像可变电阻?肯定需要标定后使用?有请行内人士给讲解一下!

网友:
电位器吧??

网友:
这不是滑动变阻器么

网友C:
三根线,滑动电阻器或者叫电位器吧?你量一下阻值变化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和数显卡尺上用的一样?

具体是什么采集方式?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可变电阻?肯定需要标定后使用?有请行内人士给讲解一下!

说的太对了,行业人士 讲解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根线,滑动电阻器或者叫电位器吧?你量一下阻值变化呗!

我在别的实验室看到了,好奇就拆看看了下,当时什么工具都没有。

楼主:
容栅,磁栅,球栅,光栅,测位移的方式好多啊。具体什么还真不清楚。

网友D:
一看就是后加的,肯定就一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容栅,磁栅,球栅,光栅,测位移的方式好多啊。具体什么还真不清楚。

红色、黑色的是什么呀?没有连接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后加的,肯定就一电阻。

电位器,非接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后加的,肯定就一电阻。

采集后直接接到机箱了,具体三根线是做什么的不知道,应该是 电源  地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