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灯乱闪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22):
我用电压做adc检测,显示5个灯,放电的时候显示3个灯,不放电的时候显示4个灯, 因为电压有回升,用软件如何消除,电压范围判定显示灯已经给定,

网友:
要那么灯有点浪费啊。放电视测干路小电阻上的电压,你测电芯的电压不准啊

网友:
放电降了就不能回去了

网友:
做一个回差呀,不要用单点判定!

网友:
同一个灯,分为充电和放电电压,如第3个灯,放电电压设为3.6V, 充电电压设为4.0V
另外灯的数目变化为单向,放电只减,充电只加.

网友:
加入电流检测,把每种电量之下的电流、电压的关系测出来。
或者直接对电流进行积分,如MAX17040,LTC2941,库伦计等。

网友:
没充电时电压回升也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