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转电压信号电路,有什么比较廉价的方案么?

楼主(2015-01-22):
0~1.85ma转0~5v   或-2.5v~+2.5v信号,精度要好

网友:
二楼真相,膜拜膜拜

网友:
找找跨阻放大器

网友:
运放电路,

网友:
1%或0.1%精密电阻

网友A:
电阻,运放

网友B:
如果电流信号输出可以做调节的话,用一个低温漂的电阻,阻值=5V/1.85mA,然后实际取值比这个计算结果大的标称值电阻,后面加一级运放做的跟随器就可以了。
如果这样得到的电阻,其自身精度无所谓,但是温漂要尽量低,一般25PPM/度的也很便宜,够用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运放

要求轨到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信号输出可以做调节的话,用一个低温漂的电阻,阻值=5V/1.85mA,然后实际取值比这个计算结果大的标 ...

轨到轨运放有没有便宜点,推荐下。

网友:
何必一定要死守轨至轨?今天在嘉立创看到一个轨至轨的运放,好像只要2¥多,TLC2252,最大支持正负8V供电。
一般运放,电源电压范围比输出的两边各超出2V左右,即可实现完美的线性工作,成本低,性能也不赖。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电阻加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