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模块返回提示注册被拒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1-23):
我的SIM800模块在调试的时候发送AT+CREG?
返回下面的响应
+CREG: 0,3
OK

上面的响应说是注册被拒,这个故障一般有什么原因导致?是不是SIM卡的问题?
但是发送AT+CPIN?
也会响应SIM卡准备好哦。
+CPIN: READY
OK

还有其它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大侠指点一下吗?

网友A:
sim 卡 或者移动 都有可能 换个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 卡 或者移动 都有可能 换个卡看看

SIM卡已经检测到了呢,但是就是注册被拒,那我晚上换个卡试试。

网友(2015-03-25):
SIM卡欠费了或者没有流量了

网友B:
SIM的问题居多,如3楼所说换个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的问题居多,如3楼所说换个卡试试

确实是SIM卡的问题,换了移动的卡就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