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性电容和非极性电容滤波哪个效果更好

楼主(2015-01-23):
求解!极性电容换成同等大小的非极性电容滤波有没有影响?

网友A:
非极性电容频率特性效果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极性电容频率特性效果好些

那对滤波来说,影响在哪里?我对电容并不是很了解的

网友B:
高频滤波用非极性电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滤波用非极性电容好

问下原理是什么呢?或者有没有什么资料推荐的,谢谢,几乎不了解的。

网友:
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
一般用大小两个电容大电容用来稳定输出,众所周知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可以使输出平滑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的,使输出电压纯净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

网友B:
1)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

2)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3)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
通常电源输出一大一小两个电容滤波,通常选4.7uF~10uF极性电容和100nF非极性电容。器件的每个电源引脚一个100nF非极性电容

网友:
电解电容一般高频阻抗比较大,无极性电容高频阻抗小

网友:
一般的极性电容例如铝电容由于容量比较大,内部使用螺旋的层结构,在电源滤波和声音隔直等低频电路中是很好的,但是频率高它的分布电感就会上升,所以适合用做高频电路。无极性电容相反容量较小,频率能做到很高,由于结构问题,无极性电容在高频环境下的分布参数是不是很高

网友:
非极性好点

网友C:
估计楼主是要些数学公式来量化一下

网友:
非极性的。

非极性的在材质和工艺上,适合不同频段的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是要些数学公式来量化一下

,我想知道具体的原理,为以后的设计提供支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

2)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 ...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具体的原理,为以后的设计提供支撑

详解滤波电容的选择及计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N8qAn8CEFO01H-B1q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解滤波电容的选择及计算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EIdCDc71EM3KUKPpItLfbt8G_ZGST9zW87kVlCblM ...

谢谢啦,讲的蛮详细的

网友:
看性能说明书才能知道的。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吧,得看纹波频率和电容的参数

网友:
一般都是10UF+104,10UF采用极性电容,104直接贴片无极性

网友:
与极性无关吧。

网友:
有没有大神系统性地分析过各类电容的适用范围呢?

网友:
这个看情况,信号滤波和电源滤波是不同的。
话说这是飞思卡尔的内容吗

网友D:
非极性电的容量都做不大,瓷片的电解电容,耐压和容量都没法和电解电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非极性电的容量都做不大,瓷片的电解电容,耐压和容量都没法和电解电容比。 ...

电解电容最大缺点是体积大

网友:
非极性 的 ESR 低 ,效果更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最大缺点是体积大

电解电容还有寿命短的缺点。

网友:
容量,体积,无极性都比不过有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还有寿命短的缺点。

电解寿命不短了。 105度1W小时的大有所在啊。

网友:
我选的时候就觉得非极性的小,所以就基本上都是非极性,这样有没有什么弊端,请给我科普。

网友:
表示不懂,平时见别人设计都是大的用有极性电容,小的用无极性电容,肯定有自身的合理性的,楼主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最大缺点是体积大

你说反了,同等容量体积是最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反了,同等容量体积是最小的。

钽电容比电解电容体积小吧

网友:
这个可能不能简单认定,应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来定吧。

网友:
明确回答楼主,极性电容在电源输入输出端应用时,滤波效果好于非极性。 非极性瓷片高频特性好耐温性好,主用在高温高热环境。

网友:
无极性的指标一般要好于有极性。电解的最大优点是同等电容量体积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比电解电容体积小吧

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的一种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也是电解电容的一种阿

明白了,钽电容全称钽电解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钽电容全称钽电解电容

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时候该用什么电容?

通常电源输入输出接一个大于4.7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非极性电容,芯片电源输入接0.1uF非极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比电解电容体积小吧

对的  钽电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