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heli代码用在MK电调上出现高速刹车问题

楼主(2015-01-23):
最近学习BLheli无刷电机代码,感觉很好,只是有些细节还不是太清楚,电机倒是能转,使用的电路就是MK电调电路,不过请看下面视频,随着油门加大,电机声音有明显的阶梯感,不仅如此,电机在高速阶段,出现了刹车现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3NzA2NzUy/v.swf
开始我以为是电源电路没设计好的问题,导致单片机复位,后来我尝试观察5V稳压端电压,发现即使在刹车时候,电压依然稳定在5V,所以问题不在这。这时我突然想起以前有人说过MK电调在过零检测电路那块的三个滤波电容会导致过零比较迟缓,再看我现在的情况,正好是高速阶段出现刹车,没准正好是这个原因,于是我试着把这三个电容去掉,如下图

去掉后再实验,不仅没出现高速刹车现象,电机加速声音也平滑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c3Njk4Mjk2/v.swf
所以大家如果用MK电调电路出现类似情况,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解决方法。不过还有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电容时会出现高速刹车现象(为什么不是别的现象?比如振动,电机跳动转动之类的),主要是BLheli的过零检测函数wait_for_comp_out_low/high,我始终有疑问,我看这个函数的意思,并非是等到真正的过零点,而是等待计算好的时间后,只要没检测到消磁现象,就直接准备换向了。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如果也有学习BLheli代码的坛友,可以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A:
相位滞后导致原本的加速力矩变成了阻力矩,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位滞后导致原本的加速力矩变成了阻力矩,我猜的~

这个不能随便猜啦,应该拿代码说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能随便猜啦,应该拿代码说话

得相信我,我的猜测一般很准的,不信的话你把100nf电容改成1uf,你会发现问题更严重,改成10nf会改善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相信我,我的猜测一般很准的,不信的话你把100nf电容改成1uf,你会发现问题更严重,改成10nf会改善许多 ...

我帖子上说的解决方案就是去掉这三个电容

网友:
BLheli程序没有下到

楼主: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
这个是网址,有ATMEGA版本以及C8051版本的

网友B:
BLHeli程序是用汇编写的,看起来真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Heli程序是用汇编写的,看起来真费劲!

但是目前我测试,感觉效果不错,你有在学么?一起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我测试,感觉效果不错,你有在学么?一起交流交流

准备学,先看了一下。

网友:
刹车是换相错误了。

网友C(2015-03-05):
楼主,我也想学习,不知道从何入手,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想学习,不知道从何入手,请多指教。

我是先学汇编,再学的blheli

网友D: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ATMEL的汇编源码么?我在研究他的Silabs的汇编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你用的是ATMEL的汇编源码么?我在研究他的Silabs的汇编源码。

对,是ATMEL的汇编,芯片是ATMEGA8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是ATMEL的汇编,芯片是ATMEGA8

你是用的什么编译环境来编译的,我的silicon 用Keil 去编译,不行,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什么编译环境来编译的,我的silicon 用Keil 去编译,不行,报错了

avr studio4,编译没问题,不过是针对ATMEGA版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r studio4,编译没问题,不过是针对ATMEGA版本

我的是报这个错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报这个错误,如图

图在哪?

网友(2015-06-05):
请教一下楼主silab汇编编译环境如何建立?

网友E(2015-07-10):
请问楼主了解同步整流吗?我现在BLHeli的基础上修改为同步整流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了解同步整流吗?我现在BLHeli的基础上修改为同步整流电调

不懂,听起来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了解同步整流吗?我现在BLHeli的基础上修改为同步整流电调

在以往的车用无刷风机中,因为电流比较大,所以需要使用同步整流的方法,这个很早就是成熟技术了。

为了实现同步整流,一般需要带有互补功能的PWM模块,也就是要具有死区功能,以前在普通的8位单片机中很少有这个功能,除了英飞凌的单片机之外。
如果单片机的速度足够快,可以软件模拟,但得不偿失,没有必要,完全可以使用现在先进的32位ARM M0处理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以往的车用无刷风机中,因为电流比较大,所以需要使用同步整流的方法,这个很早就是成熟技术了。

为了 ...

我是用了三颗同步整流的MOS驱动IC,可以硬件加死区控制。单片机输入一路PWM,后级就会输出两路互补的PWM,然后再BLHeli代码里面改了头文件,以为简单的这样就可以解决了,结果上电就是叫了几下,推油门完全没反应。看过您有在论坛里推荐大家研究BLHeli,请问BLHeli能否做同步整流?我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了三颗同步整流的MOS驱动IC,可以硬件加死区控制。单片机输入一路PWM,后级就会输出两路互补的PWM ...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案还是先研究透BLHELI,取得BLDC控制的经验,然后再换用新的单片机,比如STM32,XMC1301等等,甚至用8位的XC836都可以的(英飞凌的DAVE2代码生成器用过后你就会喜欢的)。
基于BLHELI的方案天生就不是做同步整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案还是先研究透BLHELI,取得BLDC控制的经验,然后再换用新的单片机,比如STM32,XMC1301 ...

意思就是说我用硬件加互补PWM用于BLHeli不行吗?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公司不会给你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的。研究BLHeli代码得花些时间,但是公司看好盈推出同步整流的电调,也想跟上潮流。所以我才想出此方法,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没必要再折腾下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意思就是说我用硬件加互补PWM用于BLHeli不行吗?因为现在已经不是学生了,公司不会给你大量的时间去学习 ...

如果是你们公司想跟上好盈的步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好盈现在用的是STM32F051的单片机,好盈刚出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研究,发现这个芯片虽然印上了“HW500”的字样,但上面“ST"的标识还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根据我以前玩STM32F051的经验以及成本考虑,基本可以确定就是这个型号了。

还是开发无感FOC电调吧,跟在好盈后面打价格战没有意思了。现在飞银加乐都开始卖20元RMB的方波电调,方波还有得玩吗?

网友G(2015-08-19):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你们公司想跟上好盈的步伐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好盈现在用的是STM32F051的单片机,好盈刚出的时候我 ...

视频里看到了明显的预定位。。。但是能兼容各种电机各种负载的开环加速,这个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值得深究。。。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G:
视频里看到了明显的预定位。。。但是能兼容各种电机各种负载的开环加速,这个还是比较有技术含量,值得深 ...

你自己画的MK电调板子吗?还有板子吗?谢谢

网友H:
你自己画的MK电调板子吗?还有板子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画的MK电调板子吗?还有板子吗?谢谢

还有,空板子

网友I:
请问MK电调V1.2版本的电路可以烧写BLHeli的什么版本?《BLHeli supported Atmel ESCs》中该选择哪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MK电调V1.2版本的电路可以烧写BLHeli的什么版本?《BLHeli supported Atmel ESCs》中该选择哪一个呢?

都烧不了,要自己改一些端口和设置

网友J:
楼主貌似自己搞得电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貌似自己搞得电调,不错

硬件参考的是MK的,软件参考的BLheli,不过都要作一定修改。应该还好,学BLheli的时候那汇编简直。。。

网友(2015-11-16):
我用Ride7新建工程,然后下载了最新的14.2程序,但是编译不成功。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补丁啊?

Building G:\My_BLHeli\BLHeli.asm
due to missing G:\My_BLHeli\BLHeli
Unknown tool: $(Target.Tools.Assembler)

Build failed

网友(2016-02-23):
你好,我最近在MK源程序的基础上也做了一个电调。但发现定位处不太好,初始总定位到AB相。定位时会出现小范围(小于60°电角度)现象。请问下BLHELI代码中的定位是采用的这样的技术吗?

网友:
BLHELI代码 中有开任意相定位吗?知道的回答下,谢谢

网友K:
现在方波电调真的没得搞了,FOC电调也没多少技术含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方波电调真的没得搞了,FOC电调也没多少技术含量了。

那应该什么电调?

网友L(2016-04-11):
lz能大概简绍一下blheli的思路吗?还有blheli开源代码中过零点检测电路是带rc还是没有,正打算研究blheli8051f310的开源程序,因为汇编不好,看比较难懂,lz要是能讲一下思路,再去看就好多了,学习汇编lz有什么推荐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能大概简绍一下blheli的思路吗?还有blheli开源代码中过零点检测电路是带rc还是没有,正打算研究blheli80 ...

我这个帖子的意思就是过零检测电路不要加上电容,不然会导致过零信号延迟,高速的时候电机会出现突然停转的现象。
思路什么的现在都快忘得差不多了。
至于学汇编,我是看的王爽的“汇编语言”第二版,这本书讲的是DOS汇编的,其实学习这个主要是学习汇编的思路,在AVR上用汇编的时候实际上用的是AVR的指令集,但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