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B打样厂,需要做0.1mm 钻孔,邮票孔拼版

楼主(2015-01-23):
看了一下,JLC不能做激光钻孔。求一家实惠的PCB打样厂,必须可以0.1mm激光孔。最好还能做盲孔和埋孔。

网友A:
你这个要求比较高。厂家不好找。看看兴森快捷肯做不。

网友:
做盲孔和埋孔   《===  基本就是  高端了。  lz 沒有便宜的,便宜沒好貨!

网友:
这么高的要求只能激光打孔,便宜不了

网友:
盲孔埋孔还好,这0.1mm有点。。。0.2mm的话还能找到几家厂商,不过价格吗  比JLC贵点!

网友B:
麻烦给一下参数,帮你问一下:

板子层数

板子尺寸

最小线宽

最小线距

楼主:
板子层数  4

板子尺寸   25*15mm

最小线宽   0.15mm

最小线距   0.15mm

关键是钻孔,其他一般厂都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求比较高。厂家不好找。看看兴森快捷肯做不。

谢谢,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给一下参数,帮你问一下:

板子层数

看LZ的参数,估计是用的0.4或0.35的BGA了,坑爹啊。不过为了小型化,也没别的办法。这种做完孔,也是要塞孔的,否则没法焊接。

网友:
0.1那得上激光了,我所接触的各种主板,最小的也就0.2,而且很少见

网友:
上次做了一次0.2过孔的4层板15*15mm大小,650收费/20PCS,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