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显示平均流的直流电流表

楼主(2015-01-23):
如题,常见的直流电表都是显示即时值的,是否有显示平均值的表?

网友:
真有效值表啊

网友:
现在表头都平均了,你要再低的频率电流的另想办法

网友A:
显示的就是平均的。

不过测不出脉冲的电流。
我们工作模式是休眠/工作这种方式的,工作时间很短,所以供电的电流是脉冲的,
加个大的电解电容解决的,1000uF以上。

或者串电阻(1R/10R/100R)然后用示波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就是平均的。

不过测不出脉冲的电流。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脉冲式的电流,周期大概300ms, 一个周期中负0.5A持续280ms, 正1.0A持续20ms,现发现电表在+/-之间跳动。

现在就想要的是电表显示稳定,不要两个方向跳动。如果平均时间充足,比如500ms或者1s平均一次肯定足够了。

不知道你所说的平均值表以上技术参数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脉冲式的电流,周期大概300ms, 一个周期中负0.5A持续280ms, 正1.0A持续20ms,现发现电表 ...

电流有点大,加电容可能不合适,而且你的样子好像不适合加电容的。

推荐采用示波器抓取多个周期,导出EXCEL(一般示波器都支持),然后再电脑上用软件(Excel或者Origin)平均一下就可以了(电压一样的话,平均即可)。
注意:时间上选取周期的整数倍,或者非常多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有点大,加电容可能不合适,而且你的样子好像不适合加电容的。

推荐采用示波器抓取多个周期,导出EX ...

大哥,现在是要找个现成的表,或者说宣称平均值显示的直流电流表的一些技术细节:多久采样一次,几次做平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就是脉冲式的电流,周期大概300ms, 一个周期中负0.5A持续280ms, 正1.0A持续20ms,现发现电表 ...

我们做的电流表应该能满足你这种要求,真有效值的,只是可能,没有测试过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做的电流表应该能满足你这种要求,真有效值的,只是可能,没有测试过你这种情况 ...

不需要你测试啊,能回答我上面的两个问题:多久采样一次,几次求平均,我就大概知道能不能满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现在是要找个现成的表,或者说宣称平均值显示的直流电流表的一些技术细节:多久采样一次,几次做平 ...

那你测试一下吧   但是万用表/电流表内部都是∑-Δ类型的AD,速度很慢的,可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可能高级的可以。直接要可以得那就一个个试吧。

网友C:
>>脉冲式的电流,周期大概300ms, 一个周期中负0.5A持续280ms, 正1.0A持续20ms

就以这为例,楼主说一下希望得到的电表稳定显示应该是多小,正或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式的电流,周期大概300ms, 一个周期中负0.5A持续280ms, 正1.0A持续20ms

就以这为例,楼主说一下希望 ...

明显是负值啊--->对应实际情况是:充电器给电池充电,电池又带有负载。由于负载的特性(电流脉动)以及充电器响应不够及时,导致电池一会充电一会放电,显示的电流就会在+/-之间跳动。
现在不想这样的显示结果,只想让表显示为负值(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试一下吧   但是万用表/电流表内部都是∑-Δ类型的AD,速度很慢的,可能无法满足你的要求。  可能 ...

数据,拿数据说话。

多久采一次,几次一平均。告诉我这两个数据。

采样慢不是问题,10ms采样一次够慢了吧,按照上面的描述,只要你平均的时间超过300ms,都不可能计算出负值来。就怕你平均时间太短。

网友C:
那就是平均值,而不是有效值。取样平均便可,可以每1~2mS一次,或将电流讯号经RC滤波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平均值,而不是有效值。取样平均便可,可以每1~2mS一次,或将电流讯号经RC滤波也可。 ...

不需要去滤波,直接采即可,采到的有正有负,取平均就是负的了。
你指的是1~2ms采样一次?当然没问题啊,关键在于它采多少次来一次平均,你看得到我上面的情况正电流会持续20ms,如果表50ms以内就平均,肯定在某些时候平均的结果就会是正电流了,而这正是我不想要的。
或者说,我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来一次平均,这样平均的结果才是负值。按照上面的情况,300ms来一次平均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表的数据可以跳动,比如-0.1A,-0.5A,-1.0A,但是不要一会是-0.5A,一会又是+0.5A,不能+/-交替。

我要的是成品表,不是方法。有推荐的型号么?

网友:
>>关键在于它采多少次来一次平均

用移动平均法就可以了。

网友:
增加采样时间,加大采样的RC时间常数

网友:
在线路上增加整流桥堆,直流电流表串在输出端即可

网友(2015-03-18):
现在用的HIOKI 3238可能合乎你的要求,采样周期3.3ms-500ms,可以作2-100次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