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g128的spi接口。

楼主(2015-01-23):
这两天调试dg128的spi接口,怎么也搞不出来,请大侠 支招。

我的用法是dg128的spi0和tle6209 H桥接口,用来驱动舵机,怎么也搞不定tle6209的输出信息,sck,mosi和ss都有信号,但是就是miso没有信号,tle6209的反馈信息就是读不出来,试了各种配置,各种方法,实在有些费劲了。
论坛里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东西,请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 是否有用逻辑分析仪抓过SPI时序呢?    请确保与tle6209的时序要求匹配

楼主:
这个问题吧,我自己没有逻辑分析仪,没有测试,但是通过示波器看了,返回的数据一直是高电平,要是仔细看,好像有些波动,就是没有低电平的出现。其实么,我觉得,6209的时序不复杂,而且dg128的spic接口应该是很标准的,毕竟spi是freescale自己的标准,配置好各个寄存器应该没问题的,但是说老实话,我试了各种情况,就那么几个寄存器,真的是搞不定,所以才很郁闷。
我最近准备等等再看看,有时间了好好学习一下spi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吧,我自己没有逻辑分析仪,没有测试,但是通过示波器看了,返回的数据一直是高电平,要是仔细看, ...

早些年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用过dg128芯片作为主控制器,所以网上有很多现成的参考程序。
以前龙丘也推出过开发板以及配套程序你可以搜搜。

楼主:
呵呵,我试过各个版本都不行,真是郁闷了,慢慢来吧。

网友:
由于论坛暂时没有8bit MCU技术支持工程师,如果楼主着急还是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产品论坛快速购买通道及SR提交流程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提交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