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四旋翼飞行器的漂移抑制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3):
现在我在学习四旋翼飞行器,但是飞起来的效果是比较稳,可是他会漂移,而无法自己校正回来,求问怎么样可以抑制这样的漂移啊

网友A:
这个就要加GPS定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要加GPS定点了吧~

GPS会不会不准啊。。我看精度最高的也只有2.5m

网友:
把鼠标的光电传感器装上,貌似也叫“光流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会不会不准啊。。我看精度最高的也只有2.5m

可以做到很精准~1m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楼上太扯,美军军用的才1米,你民用凭什么要1米。10米还差不多
民用只有在地面建立差分基站下才有可能到你说的精度或者更高,但显然不是楼主要的。
四轴原地定位最实际的是用地面图像定位,开源四轴用的是光流传感器,商品四轴AR.Drone用的是普通的摄像头做图像识别。

无人机大赛时沈航无人机用的GPS地面差分基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扯,美军军用的才1米,你民用凭什么要1米。10米还差不多
民用只有在地面建立差分基站下才有可能到你 ...

现在民用的信号已经没有人为引入误差了,比如u-blox M8已经能达到两米的精度。
http://www.u-blox.com/zh/gps-mod ... t-gnss-modul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太扯,美军军用的才1米,你民用凭什么要1米。10米还差不多
民用只有在地面建立差分基站下才有可能到你 ...

请问光流在室外可以么。比如说足球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光流在室外可以么。比如说足球场

和图像识别一个道理,不分室内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图像识别一个道理,不分室内外。

请问你用过光流传感器么?他用的是SPI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过光流传感器么?他用的是SPI么?

没有,你可以自己百度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你可以自己百度了解一下

哦哦,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