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论文中对桨陀螺效应的建模是不是忘了章动效应?

楼主(2015-01-23):
我要在matlab中用.M文件建立悬停时准确的四旋翼模型,几乎考虑所有因素,电机电阻、电机电感、阻尼、风阻、电调内部的开关方式、陀螺效应等影响。
在看论文的过程中,发现螺旋桨陀螺效应的公式有待商榷,论文中考虑了桨陀螺的进动效应(图中红字部分是陀螺进动效应),但是没有考虑章动效应,我不敢100%确定我的看法是正确的,特来与大家讨论。

网友A:
论文建模的时候都是为了更简单考虑,能不考虑什么就不考虑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建模的时候都是为了更简单考虑,能不考虑什么就不考虑什么~

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四个螺旋桨的陀螺效应为啥还有抵消的效应(Ω2+Ω4-Ω1-Ω3),断断续续捉摸了几天才发现,能抵消的是陀螺进动效应。
事实上陀螺的章动效应要比进动效应大的多,我感觉这些论文可能是不小心忘记考虑这一项了。
不考虑章动效应下仿真中机体最大角速度可能到500°/S,但是考虑了章动时最大角速度可能只有300°/S,这个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四个螺旋桨的陀螺效应为啥还有抵消的效应(Ω2+Ω4-Ω1-Ω3),断断续续捉摸了几天才发 ...

不明觉厉~看别的高人怎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