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788emwin将像素时钟设为6.5Mfps3000万,但是33.3M才1000万?

楼主(2015-01-23):
#define CLK_480_272                        6500000  // Optimal clock rate (Hz)
屏幕是群创的7寸屏,6.5M感觉屏幕明显的晃,33.3M屏幕显示就很稳定,但是fps还不到1000万pix/s,费解

网友:
这很正常啊,点频高了刷新率高了,要占用更大的内存带宽啊,emwin能用的带宽就少了。你开双缓冲试试能不能提高

网友:
对于带framebuffer的mcu,做这种填充并不能反映lcd实际的性能,实际就是sdram的填充速度。所以你要想提供的办法不是去改变这个屏的频率。当然,你去降低屏的频率,屏的刷新频率下降,占用sdram的带宽也相对要降低,从而使得你的数据填充提高了。但过度降低屏的刷新频率会显示会闪。一般都保持在50~60hz的刷新频率。你想要提高这个速度其实关键是要提高你的sdram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