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DMP数据后续怎么处理

楼主(2015-01-23):
各位前辈,最近在搞四轴,运用DMP库读取数据已经成功,通过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        读出四元数,但是不知怎么用,是直接算出欧拉角,然后运用PID进行电机控制,还是要再次进行数据处理(比如滑动滤波什么的),然后再运用PID进行电机控制?

网友:
算欧拉角  然后pid

网友:
用卡尔曼滤波得出更精确稳定的角度值

网友: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MPU6050输出的值噪声很大,有温漂,反正滤波的算法要做好,不然抖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