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多节点通信试验......

楼主(2015-01-23):
在本论坛参考了一下前辈的功绩,近来就开始自己动手做板调试调试......
以下小板子是上跳线的“单面板”,纯手工制作,懒得钻孔的结果

网友A:
很不错啊,可以自组织 路由转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啊,可以自组织 路由转发吗?

道行不够,只能三通道相互通信,上第四通道就卡死了!还望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道行不够,只能三通道相互通信,上第四通道就卡死了!还望指导......

比我强了,买的几个24L01还在抽屉里睡大觉,

网友:
不错,我只做到1打1,ack回复数据包,伪双工。

网友:
试过1对21个,每设备每秒一条指令,到达率百分九十五

网友:
实现多模块互通式方便实现的,但自组网还是有一定的含量

网友:
假如10个从机能同时接收主机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