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三种浴霸的优缺点是什么,哪种更适合.....

楼主(2015-01-23):
家里装修房子,卫生间集成吊顶做完后一直没安浴霸。这几天在网上看了看集成吊顶浴霸的种类,无非就是这三种:

分别是风暖、灯暖和所谓的黄金管。灯暖的以前用过,四个灯都打开后感觉实在是有点耀眼;同学家有个灯管加热的,不知道是不是叫黄金管,他家那个打开后是发出红色的光,照的眼睛更难受。那个风暖的说是PTC加热,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想问问各位家里有安浴霸的,用的都是哪种类型?这三种相对来说哪种比较好呢?

网友A:
我感觉黄金管好些 ptc的不热,4个大灯泡的太亮,红色的那种我家现在装的是碳纤维的,工作时候还得吹风,麻烦

网友B:
灯加热空气的速度慢,照到的身上感觉很热,照不到的地方还是冷冰冰的。热风的话,面积很小的空间加热还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黄金管好些 ptc的不热,4个大灯泡的太亮,红色的那种我家现在装的是碳纤维的,工作时候还得吹风,麻烦

谢谢,不知道黄金管通电后是什么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加热空气的速度慢,照到的身上感觉很热,照不到的地方还是冷冰冰的。热风的话,面积很小的空间加热还算很 ...

的确是这样,只有照到的地方热。要是有用过风暖的人来说下加热效果就好了

网友:
还是黄金管的好些,灯型的容易爆,风暖的温度不知道怎么样,也不知道风道有没有死角,这样会进凉风。

网友:
老家以前装的是啥碳纤维的。屁用没有。上周回去换成四个大灯的。这个最实用。

网友C:
越老式的越好用,久经考验.灯泡最佳

网友D:
我用的是风暖的,有两档,开一档的话,卫生间就很暖和了,但是洗澡的时候不能直吹到身上,会冷;开二档的话,直接吹身上可以用来吹干头发。

网友E:
风暖路过   不过浴室空间大的话   效果要考虑     这玩意说白了    就是开始用下   当你淋浴后   热水一过身子    用处就不大了  俺就是洗个澡      不过在浴室有其他活动的话   确实很重要   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老式的越好用,久经考验.灯泡最佳

其实最早我也这么想的,但灯泡实在是太亮了。家里还有小孩,这次装修就打算换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风暖的,有两档,开一档的话,卫生间就很暖和了,但是洗澡的时候不能直吹到身上,会冷;开二档的话 ...

听起来不错,能不能说一下房间大概面积,还有浴霸品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暖路过   不过浴室空间大的话   效果要考虑     这玩意说白了    就是开始用下   当你淋浴后   热水一过 ...

秒懂……不过干体力活的时候一般都出汗啊,哈哈

网友:
我的意见是浴霸,装2个,8个灯,淋浴房上面,人站的地方4个灯管,外面脱衣服的再来4个灯.要是再冷,再推个油汀进去.
那种吹风的效果也不错.不过可能会有味道.

网友:
灯泡的最好用

网友:
四个大灯好用 很暖和 它安装在你头顶 你又不用看这它的 不用担心耀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知道黄金管通电后是什么光?

发黄色的光 没有灯泡那么耀眼

而且黄金管的功率也还可以 305x305 的3根管子 1500w 而且不用吹风

网友:
家里大灯的除了太亮其它还好,其它没用过,建议还是到店里看好再买!

网友F:
是这样的,首先你家孩子多大了?用灯的已经有很多案例,洗澡时没留意把孩子眼睛晃瞎了(小孩不懂事,直接看灯光方向)。
暖风的我用上海名族的,感觉不如松下送风给力,建议入手松下

网友:
灯可以即开即用,舒适性差,如果有小孩还要防止强光刺眼
暖风的要提前开一段时间进去,舒适性不错,我家卫生间很小,选的这个

黄金管的没用过,不提供意见

如果空间大也可以装个小空调,夏天上厕所也舒适不是

网友:
浴霸 这玩意是不是北方才用,南方很少见

网友:
我用的风暖,很热和,洗完站下面吹干,直接穿衣服,非常方便,家里有小孩,不敢要大灯泡,怕伤到小孩眼睛

网友:
不用浴霸,坏了麻烦。直接买了个很小的格力浴室加热器,才一百多,2分钟就热了。摆在浴室里正好,用2年要是坏了就扔了。

网友:
想得皮肤癌就用灯,想伤视网膜想小孩视力差甚至盲的请用红外管。用个暖风机,先预热5分钟,洗澡时关闭即可。

网友:
以前装修是风暖和光暖,光暖对小孩眼不好不怎么用,风暖也没啥用,吹着不舒服,现在基本靠油汀。

网友:
我家卫生间小,用的是风暖和灯暖一体的。小孩洗澡的时候只开风暖。

网友:
隔出来的淋浴房内装的风暖。

网友:
黄金管的是什么发热原理,求科普。

网友:
风暖基本不行的,没有效果的。

网友:
灯暖最佳。

网友G:
PTC的最安全最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提前十几分钟打开才行。
不提前开暖风,洗时有风吹到身上会冷。

楼主:
引用 网友G:
PTC的最安全最舒适,唯一的缺点就是要提前十几分钟打开才行。
不提前开暖风,洗时有风吹到身上会冷。 ...

谢谢各位。刚买了个风暖的,PTC加热……

网友:
松下暖风机把,还不错的。如果装修过了就买个艾美特的欧式快热炉。

网友H:
风暖的路过,看了25楼的感到庆幸买对了嘛。哈哈

网友:
感觉还是老式的灯暖好一些,现在老家就是这种

网友(2018-12-17):
风暖的,我风吹在身上会感冒。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暖的路过,看了25楼的感到庆幸买对了嘛。哈哈

危言耸听,浴霸是红外光线,不是紫外光线。辐射影响不大。

网友I:
ptc风暖,先开10分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ptc风暖,先开10分钟,很不错

谢大胡子,当年确实买的PTC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首先你家孩子多大了?用灯的已经有很多案例,洗澡时没留意把孩子眼睛晃瞎了(小孩不懂事,直接看 ...

出门时晴天如果不打伞,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

网友:
也用ptc风暖,效果不错,受不了大灯泡的照射。

网友:
灯暖和风暖一起装

网友:
浴室不大4平方左右装个风暖是杠杠的。淋浴房有隔断,里面再装个单灯的灯暖,效果非常OK,有小孩就不开灯暖。1个灯泡也不是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出门时晴天如果不打伞,会不会对孩子有影响?

我是看到相关报道,有这种案例。你觉得不对就当我没说好了

网友:
灯!!果断灯!!!!秒热!!!

网友:
习惯问题,取暖总想快速。
换个思维,卫生间空间不大,应该考虑整体全天侯保温.
以前在酒店看到过一种装在墙上的电热汀挂架,可以挂毛巾等。
温度就几十度,不会烫到人,全天侯发热,任何时候进卫生间都暖暖和和。
一直没看到哪里有卖。

网友(2020-11-29):
有没有人对比过金泡和黄金管哪个效果好。可惜挂壁的只有炭纤维没有黄金管。

网友:
直接买个200左右的踢脚线暖风机就行,不过要提前开

网友:
灯暖装头顶,风暖装角落.

网友:
风暖的可以
面积小,热的也快。

网友:
我喜欢风暖,可以吹头发,洗完澡头发也干了。我老婆喜欢大灯,风暖她觉得风吹得身上不爽有点冷。所以我装了两个浴霸。

网友K:
就我个人感受,风暖比灯泡的好。黄金管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我个人感受,风暖比灯泡的好。黄金管的没用过

这帖子都能翻出来,实在佩服 哈哈
后来确实买的风暖的,到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