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边怎么控制N mos完全打开?

楼主(2015-01-24):
如图,用什么控制电路能把这个N mos完全打开。不能外接电源 ,电路尽量简单,万能的神坛呀。。。

网友A:
主动自举升压 ,5V  为啥不换个P 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自举升压 ,5V  为啥不换个P MOS

有电路吗,PMOS内阻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吗,PMOS内阻大

你要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大的电流?

50A左右的电流,只当开关用,开的时间大概30 秒

网友B:
你这个必须自举了,把电压抬高到接近MOS管Vgs最大值吧,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降低导通电阻,50A发热很大的,1豪欧,都有2.5W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吗,PMOS内阻大

谁告诉你PMOS内阻一定大?这个内阻典型内阻4.6mΩ,5V VGS时大概5mΩ,够不够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50A左右的电流,只当开关用,开的时间大概30 秒

只能主动自举升压  多管并联。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A左右的电流,只当开关用,开的时间大概30 秒

50A而已,几个低内阻的PMOS并联使用就OK了

网友:
IPB180P04P4L一个就够了,只有1.8mΩ,功率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A而已,几个低内阻的PMOS并联使用就OK了

其实我已经是四个100A的并联了

网友:
确实 最省力的 应该还是 PMOS 多管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必须自举了,把电压抬高到接近MOS管Vgs最大值吧,这样有利于最大限度降低导通电阻,50A发热很大的,1 ...

嗯 ,功耗大,但是我开一次的时间不长,大概30s 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已经是四个100A的并联了

四个100A并联都不能过50A?

那看看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工作在放大区。

建议用 PMOS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个100A并联都不能过50A?

那看看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工作在放大区。

我是举个例子 我要过300A呢

网友C:
楼主非要舍近求远的用NMOS的话,就这样用吧,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非要舍近求远的用NMOS的话,就这样用吧,无语了。

你这样外接电源了

网友:
当开关用, 功耗主要就是导通电阻上。
采用导通电阻1.8豪欧, 管耗50*50*0.0018=4.5W   用四个保证电流平均分配,每个1.125w

你这个电路的接法,一定要求只能断开VCC端,应该使用PMOS管。
如果没有要求,可以用NMOS管断开地端,这样直接选VGS=5V的管 可以使用图腾柱驱动电路(NPN和PNP串联起来)直接驱动。

网友D:
另外请教怎样实现  5V  300A的电源?
是一个开关电源,还是几个开关电源并联?
还是其他特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请教怎样实现  5V  300A的电源?
是一个开关电源,还是几个开关电源并联?
还是其他特种电源? ...

高倍率放电的锂电池

网友:
高边驱动用Pmos,不然不能完全打开,只要大道VGS就能打开

网友:
电源模块    8块钱的那种

网友E:
用PMOSFET啊。实在不行就自举升压吧。一个MCU IO加几个二极管电容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MOSFET啊。实在不行就自举升压吧。一个MCU IO加几个二极管电容就完事。。。 ...

目前只有这个方式了

网友:
PMOS 并联几个就好了。

网友:
LM5109 不解释

网友:
找mos驱动芯片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196

mic5014   5V电压、大功率MOSFET下,开通时间m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4196

mic5014   5V电压、大功率MOSFET下,开通时 ...

谢了,很好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