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立创:PCB上开机械孔和槽,对于最小尺寸和精度疑问

楼主(2015-01-24):
一直在嘉立创打样和小批量,最近要打样一个板子,需要在PCB上反贴几十个1206的LED,这就需要涉及开机械孔,实际1206的LED灯头部分测量是1.6mm×2mm,那么开这个孔,实际设置多少合适呢?孔需要是方形的,机械加工,肯定会在四角形成一定的R角,不可能百分百直角,所以综合各种因素下来,弄得现在不知所措,特来请教嘉立创官方人员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因为我们最小的锣刀为0.8mm,所以要求非金属化孔最小0.8mm。
不低于0.8mm就可以。
公差+-0.2mm

网友:
反贴的LED有尺寸,你看看手册,把灯芯凸起来那部分开孔就可以了,手动焊接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们最小的锣刀为0.8mm,所以要求非金属化孔最小0.8mm。
不低于0.8mm就可以。
公差+-0.2mm ...

谢谢回复!基本清楚了。

网友:
反贴的led透镜部分一般都是圆的吧,莫非你用普通的led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