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小电机的疑惑

楼主(2015-01-24):
我用AO3401驱动一个小空心杯,按照这种接法

接上电源和地之后空心杯就开始转了,不管G级是高是低,请问怎么会这样

网友:
AO3401是P沟的,你用的却是N沟的电路

网友:
我在网上有发一个关于MOS驱动电路,很经典的,直接驱动直流电机DC24V的,你找一下

网友: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

网友:
你用N沟道的2302或者2310之类就够了,普通的空心杯电机而已嘛,用那么大电流的A03400有何用。

网友:
伟力929的电机驱动电路,给力参考下,很稳定的

网友(2015-03-06):
AO3401是PMOS!你应该用NMOS。

网友:
接上电源和地之后空心杯就开始转,是因为3401的D-S寄生二极管正向导通了。

网友:
换个N的试试

网友:
换 AO3402 试试

楼主:
这论坛的机制好奇怪

网友:
嗯 用NMOS管 SI2302 这个电路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