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用分立元件做自举驱动NMOS在高端的Buck电路,有实物

楼主(2015-01-24):
想试试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开关管导通来做Buck型开关电源,而手头现成的功率MOS管只有N沟道的IRF3205和IRF540。
N沟道的MOS管放在低端的话两边不共地,放在高端的话不好驱动。
上网查了查,普遍都是用MOS管驱动芯片,比如IR2104、IR2110之类的来驱动高端NMOS。
简单的驱动一个管子不想用专门的芯片,于是准备用分立元件搭一个驱动电路。
根据MOS管驱动芯片的原理自举升压驱动,我设计了下面的电路,并进行了仿真和实验,输入电压为12V。

当开关管断开时,开关管源极接地,通过D1给C1充电,开关管导通时由C1向图腾柱供电,驱动MOS管。

做成的实物件见下图:

单片机用的是STM32F030,48M主频,PWM分辨率为10位,PWM频率47kHz。
PWM开环控制驱动MOS管,固定占空比400/1024=39%,MOS管的栅极和源极电压波形见下图:

上面的为栅极波形,下面的为源极波形,感觉基本完美。

网友:
效率如何呢?

网友:
硬件知识扎实。电路很合理。

网友A:
Q3导通时,有电流从输出电压经Q4集电结和Q3流过.

网友B:
同6楼问,Q3导通的时候,Q3Q4不会挂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6楼问,Q3导通的时候,Q3Q4不会挂掉吗?

那有两个NPN,一个PNP,当然不会挂了。

网友:
这示波器好眼熟...

网友C:
请问下,BUCK 的PWM的周期与频率一般怎么确定

网友:
不错不错,波形很完美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个buck电路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如果我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做输出,一般白天有光的时候电压在18V-21V之间,可以降压到15V吗?到了傍晚或者晚上电压迅速下降到18V一下或者0V,这是电路的工作又会怎样?低电压输入对这种降压电路有损害吗?

网友:
谢谢分享,上学时我做的不能完全导通,上半桥发热严重

网友E:
自举的电源位置不对,如果输入超过栅极的耐压,很有可能烧掉这个管子.

网友:
顶!希望楼主讲讲原理!

楼主:
只是为了验证电路的可行性,没有用特别好的器件,电感和电容都是用的很一般的。而且没有做反馈控制,谈效率没有什么意义。
效率应该主要取决于电感的损耗、续流二极管的压降、和反馈控制电路的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楼主这个buck电路的输入范围是多少,如果我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做输出,一般白天有光的时候电压在18V-21 ...

范围我设计的输入电压是12V,如果输入电压较高的话,mos管栅极应该要加稳压管的,否则驱动电压会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导通时,有电流从输出电压经Q4集电结和Q3流过.

我仿真下来,当MOS管由导通到关断的一瞬间,会有一个脉冲电流从MOS管栅极到Q4到Q3到地,时间大约100ns左右。
目前使用下来,47kHz的开关频率三极管不发热,但是随着频率的提高,可能会发热甚至烧掉。
不知道哥们有没有什么不增添太多元件的解决办法,因为增加过多的元件不如用专用IC去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举的电源位置不对,如果输入超过栅极的耐压,很有可能烧掉这个管子.

我因为输入用的12V,所以栅极驱动电压基本合适,如果输入电压较高,应该要加稳压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BUCK 的PWM的周期与频率一般怎么确定

我拿单片机直接输出PWM控制的,所以PWM分辨率*PWM频率=CPU主频,不过有些专门做电源有高精度PWM的CPU例外,像TI的DSP之类的。
开关频率低的话会增大元器件的体积,在电感上的损耗也会增大。
开关频率太高的话,会增大开关损耗。

网友A:
Q4集电极接地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集电极接地看行不.

刚刚又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是之前是看错了。
Q4集电极接MOS源极,MOS由导通到关断的瞬间,电流是从MOS管栅极经过Q4流向MOS管源极的,工作应该是正常的。
其余时间几乎没有电流流过。

同时我仿真了一下Q4的集电极接地的情况,MOS由导通到关断的瞬间,电流从MOS栅极经过Q4流向地。其余时间也几乎没有电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又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发现是之前是看错了。
Q4集电极接MOS源极,MOS由导通到关断的瞬间,电流是 ...

DCM和CCM的情况不一样,你试一下仿DCM。
CCM时电感电流连续,续流二极管一直把MOSFET S极箝位在接近地电位,所以Q4集电极不会有电流回流到Q3。
DCM时电感能量释放完后续流二极管就会截止,电感开始与MOSFET的Coss谐振,S极电位会上升至接近输入电压,振荡一段时间后最终会稳定在输出电压,这段时间Q4的CB结就会正偏,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CM和CCM的情况不一样,你试一下仿DCM。
CCM时电感电流连续,续流二极管一直把MOSFET S极箝位在接近地电 ...

gzhuli大师回复了,好激动。
仿真试了一下,正如gzhuli所说,电感取值较小工作在DCM时,Q4集电极接MOS源极时Q4的cb结正偏,有较大电流回流。
而将Q4集电极接地,则工作正常。

网友D(2015-02-27):
楼主你好 我这边尝试过了使用IR2110和IR2104去驱动高端的NMOS 本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由于我只有一个电源 所以我将要降压的电压同时供给IR2110的VCC和NMOS的漏极 这样在12V的时候表现良好 但是在输入电压升到21V PWM占空比增大到80%左右 就会出现IR2110烧毁的现象 输出电压不再随PWM占空比变化 降低输入电压仍旧没法恢复
我觉得如果是用IR2110设计开关电源 就一定要将输入先稳压到12V 如果我是用太阳板这样的输入 18V的情况下用一个线性稳压器LDO就比较好的稳压到12V 但是我觉得这样整体的效率是否会下降 在这种低压差的情况下 用分离器件搭一个NMOS的驱动是否会相对的好一些
非常看好楼主设计的原理图 老实说PMOS的图腾柱驱动我能看的懂 NMOS的悬举电压充电一直没弄懂。。。不知道分立器件的设计在21V降压到14.6V的表现和效率如何 如果是要加稳压管 是要在栅极和地间接上一个稳压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 我这边尝试过了使用IR2110和IR2104去驱动高端的NMOS 本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由于我只有一个电 ...

数据手册中给出IR2110的VCC极限耐压值为25V,正常工作电压是10-20V,上到21V应该不成问题,建议检查下芯片是否是正品。
我在本帖发的高端NMOS的驱动电路,只是实验性质的,没有反馈和PWM产生电路,不能算是完整的开关电源。
如果需要将输入稳压至12V,建议还是用LM2596、MC34063之类的DC-DC芯片,电路简单,成本也低廉。

网友:
直接找个芯片内部带驱动的不就得了,外面接个电容就行。

网友(2016-04-28):
你这个应该也适用与PMOS。还有你的PWM输入三极管怎么接的呢,是不是和你的仿真图一样的解法。基极接高电平。射极去控制开启和关闭

网友(2018-09-15):
楼主好久没来论坛了,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如果你这个电路不接那个5W 4.7Ω的电阻 还能稳压吗? 电压能上升的很快吗?

网友(2019-09-11):
不错! H桥有弄过自举的吗? 最近有个案子想节省成本,正在考虑分立元件H桥

网友:
这个可以考虑,确实降本

网友(2020-07-22):
相当经典的电路,接下来自己做一块,调试一下。对模电理解三极管和mos管,电容电感很有帮助,

网友(2021-06-12):
相见恨晚啊

网友:
VIN超过20V时,可能会把3205给干掉!
这电路省成本的意义不大。还不如搞个驱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