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KL25有关USB发送的代码不理解是怎么完成发送的

楼主(2015-01-24):
代码如下:
//=========================================================================
//函数名:usb_ep_in_transfer
//功  能: USB发送IN包
//参  数: u8EP:端点
//       pu8DataPointer:待发数据所在缓冲区首地址
//       u8DataSize:待发数据长度
//返  回: 无
//=========================================================================
void usb_ep_in_transfer(uint8 u8EP,uint8 *pu8DataPointer,uint8 u8DataSize)
{
    uint8 *pu8EPBuffer;
    uint8 u8EPSize;
    uint16 u16Lenght=0;
    uint8 u8EndPointFlag;

    //设置端点所对应的端点描述符
    u8EndPointFlag=u8EP;
    if(u8EP)
        u8EP=(uint8)(u8EP<<2);
    u8EP+=2;

    // 指向端点的缓冲区
    pu8EPBuffer=BufferPointer[u8EP];

    //检查是否可以发送数据
    if(FLAG_CHK(fIN,gu8USBClearFlags))
    {
        // 待传输的数据
        pu8IN_DataPointer=pu8DataPointer;
        gu8IN_Counter=u8DataSize;

        u16Lenght=(Setup_Pkt->wLength_h<<8)+Setup_Pkt->wLength_l ;
        if((u16Lenght < u8DataSize) && (u8EP==2))
        {
            gu8IN_Counter=Setup_Pkt->wLength_l;
        }
    }

    // 看看待发送的数据是否大于端点所能发送数据的长度。
    if(gu8IN_Counter > cEP_Size[u8EP])
    {
        u8EPSize = cEP_Size[u8EP];
        gu8IN_Counter-=cEP_Size[u8EP];
        FLAG_CLR(fIN,gu8USBClearFlags);
    }
    else
    {
        u8EPSize = gu8IN_Counter;
        gu8IN_Counter=0;
        FLAG_SET(fIN,gu8USBClearFlags);
    }

    // 把待发数据长度写入BDT
    tBDTtable[u8EP].Cnt=(u8EPSize);

    // 把数据拷贝到BDT 缓冲区
    while(u8EPSize--)
         *pu8EPBuffer++=*pu8IN_DataPointer++;

    // gu8USB_Toogle_flags : 用Data0 和Data1 来跟USB 设备进行同步用的。
    // DATA0/DATA1 交替
    if(FLAG_CHK(u8EndPointFlag,gu8USB_Toogle_flags))
    {
      // gu8USB_Toogle_flags : 表示是DATA0 还是DATA1 。1: 表示发送DATA0, 0: 表示发送DATA1.
        tBDTtable[u8EP].Stat._byte= kUDATA0;
        FLAG_CLR(u8EndPointFlag,gu8USB_Toogle_flags);
    }
    else
    {
        tBDTtable[u8EP].Stat._byte= kUDATA1;
        FLAG_SET(u8EndPointFlag,gu8USB_Toogle_flags);
    }
}

网友:
BDT缓存写?不是很清楚USB设备

网友:
下一步就是学usb了

网友(2015-10-28):
LZ现在知道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