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花生棒能不能穿透内网的内网?

楼主(2015-01-24):
请教大师,花生棒能不能穿透内网的内网?http://www.oray.com/activity/sti ... ;ici=oray_home-grid

网友A:
可以,但2G/月比较鸡肋,可以做做普通自娱自乐的智能家居应用,想做远程视频监控很快就没流量了,想做web服务更是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2G/月比较鸡肋,可以做做普通自娱自乐的智能家居应用,想做远程视频监控很快就没流量了,想做web服 ...

比较好奇是用什么原理穿透的,使用服务器中转吗,智能家居用P2P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用过2台了,不建议买

网友:
p2p能不能穿透 其实要看两端各级路由器的配置的。有些路由器 配置严格,就无法穿透。除非relay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好奇是用什么原理穿透的,使用服务器中转吗,智能家居用P2P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

中转,不然还记什么流量

网友:
我发起的一个开放物联项目,有兴趣百度 FUHOME,里面有直接转发接口,也有p2p打洞(内外穿透)接口(没有公开,有网友帮忙内测了)

网友:
可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