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如何选购频谱仪?

楼主(2015-01-24):
如题,哪些参数是关键参数?测量频率范围在1g内。

网友:
买罗德与斯瓦茨的,用着不错

网友:
最重要的是预算,AGILENT 的几十万,便宜的几万(不过1G内应该便宜)

主要是频率,谱分辨率(带宽),相位噪声(噪底),建议找个AGILENT的产品手册看看

网友:
主要看你想干什么用?

网友:
我们有个安捷伦的,好像3G的,十年了,基本没用。有意的话可以谈谈。

网友:
频谱仪和网络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公司有一台二手HP4396,因为是我部门的,也不敢去玩,下面还有个S参数盒子,好像也不便宜.
不知道哪里能看看这种仪器的科普知识?

网友:
是啊,有些资料就好了!!

网友:
有人普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看用途,一般新的机器就看频率和价格,其他细节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二手的主要是关心的内部衰减每档是不是都OK,差别大不大(比如,输入个0dbm的信号进去,内部衰减每隔10db一档都读下数字,看对不,如果对,再错开5db每档再读下数字看差别大不),如果你是希望带跟踪源的还需要注意平坦度,尤其是仪器的频率范围内输入和输出短接后都看下,免得1G的平坦度可以,到3G就直接衰减10好几个DB,那回头用到3G的时候还得去修仪器。爱德万的频谱性价比还不错,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