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后面的电路板行外人不懂求讲解

楼主(2015-01-25):
显示屏背后贴的电路板不知道起啥作用给行内人看看有没有研究价值

网友:
楼主这拍照设备不行啊      再买个屏幕装上

网友:
这个撕下来了,这屏就成废物了!第一张图里的是高压板,点灯用的!

网友:
液晶屏负责扫描的驱动电路,没啥可研究的,要是信号驱动电路还能折腾折腾

网友:
楼主拍的时候可以利用外部光源以一定角度投射过来,而把手机闪光灯关掉,就不会有强烈高光出现了。

网友:
显示器里面无非就两块板,一块控制板,一块电源板。

网友:
液晶废了

网友:
扔了吧,整个系统最有价值的东西废了

楼主:
呵呵公司里的东西反正又拿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