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猫刚买的一个福禄克万用表,用着总是感觉不准,求鉴定

楼主(2015-01-25):
手感上档位没以前的17B好,虽然是新品,但我感觉应该不会越改越差吧。然后再说说表笔,轻飘飘的,感觉像国产表配置的一样。通断性测试一会有,一会就没有了,我也是醉了。然后我拆开看了一下,应该不像仿的,最后请内行的鉴定下。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15B+,想想是自己购入的总舍不得买17B

网友:
真品,鉴定完毕

网友:
看用材,应该是真品

网友A:
我就只舍得买个106而已,15b+太贵都不敢去看。

表本身没问题,要高仿一个不容易的,你换条你认为够硬够重有手感的原装表笔线看看表笔功能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舍得买个106而已,15b+太贵都不敢去看。

表本身没问题,要高仿一个不容易的,你换条你认为够硬够重 ...

准备拿7位半的表笔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189 才是真正好用的表。

(289开机启动要8秒我无法忍受)

刚手贱查了了下价格

网友C:
公司前年买了289和一个钳表加起来7-8k了。
我上次买了VC97还不错,15B精度一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舍得买个106而已,15b+太贵都不敢去看。

表本身没问题,要高仿一个不容易的,你换条你认为够硬够重 ...

106没有二极管档位,个人感觉不太方便啊,  测电流电压好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手贱查了了下价格

我也手贱

网友:
15B 17B准确度一般,但在标称误差内,测量电阻很慢,还不如迷尔型那个F101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手贱查了了下价格

我也手贱查了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06没有二极管档位,个人感觉不太方便啊,  测电流电压好准啊

电工一般15b+起步,我这样的业余电子爱好者106足够啦,其实101也足够了,但是很多人反应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工一般15b+起步,我这样的业余电子爱好者106足够啦,其实101也足够了,但是很多人反应质量不行…… ...

有道理,够用就行了,对了,我想请教一下,106没有二极管测试档位,二极管你用106是怎样测试的呢? 就是判断二极管的好坏和正负极性。  直接用欧姆档测二极管的阻值?这方法不行吧

网友:
用 Fluke 187 的飘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道理,够用就行了,对了,我想请教一下,106没有二极管测试档位,二极管你用106是怎样测试的呢? 就是 ...

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二极管三极管的,我用了这么多年万用表还真就是上课才测过二极管。我感觉二极管测试业余和平时本科做的东西完全用不上啊。二极管一般通电情况下电压档就可以测了,而且平时用的二极管性能远远超出电路需求还真没见损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年上学的时候就是用指针万用表电阻档测二极管三极管的,我用了这么多年万用表还真就是上课才测过二极管 ...

那正常来说,二极管在通电时候可以测压降,那么给个不知名的三极管,用106如何来识别BCE脚位呢,三极管时时刻刻都打交道的啊,老兄,我不是故意找麻烦的哦,因为我也有一只106,厂家送的,对二三极管的测试也不知如何对付好

网友:
同学送了个二手179的路过

网友E:
表笔有时不通应该是新表笔有氧化层,擦擦或者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真品,我也有一块,表笔很长,但是不太好看

网友:
机身应该是正品。
但是表棒没有看到,估计表棒是国产配套的,看楼主描述好像问题都是出在表棒上的........

网友:
自己用117不错
福禄克的表笔不是山寨的话用起来很爽

网友:
是正品,国产的目前达不到这做工。手感没老款好、表笔变差是因为现在FLUKE低端表用料缩水了,前不久买的115C,是15B+两倍多的价格,但是表笔比8年前15B的差很多,虽然也是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正常来说,二极管在通电时候可以测压降,那么给个不知名的三极管,用106如何来识别BCE脚位呢,三极管时 ...

百度一下 : 万用表测三极管   就有很多教程,不过这些教程需要一定的锻炼才能测得准,毕竟有些复杂。
平时画电路一般三极管就直接照着手册看管脚对应就好了,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根据表笔判断,假的
=====
正规公司的山寨组装已经毫无门槛,精度比原装更高都可以做,唯一做不到的就是用户体验

网友:
自己买了两个FLUKE的,17B和8808A

网友:
淘一个二手的34401就不错

网友:
公司有个15B 上次买了个15B+ 表笔确实有点轻 没有B 结实  外表也觉得没有B好,保险丝貌似增大了

网友:
真的就这样      保险丝是最新版的

网友:
放心用吧,山寨可舍不得这种用料

网友:
看用料应该没问题,通断测试好像是超过50R就不响

网友F:
估计是原装表笔被人换了

网友:
新买了两个18B+,测发光二极管很好用。自动关机后得转回关档后才能再开机,这个确实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原装表笔被人换了

我感觉表笔是被人换了,本来盒子就没封死,表笔单卖可以赚回实体店的价格,太黑暗了

网友:
应该是正品

网友:
正品,鉴定完毕

楼主:
送你一个称谓“电表狂魔”

网友:
应该是正品!
低端的你还想怎么样?

网友:
没用过福禄克的万用表,这电池装在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送你一个称谓“电表狂魔”

能否用另一个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一下17B+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呢?
我前几天测试15B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大概1.45V左右,标称测试压降最高1V。15B+和17B+标称2V,开路我估计可能在2.4V左右,您能帮我测一下吗?

网友:
15b  17b的确做的比国产的好,不过用户体验不一定比得上国产的。测量速度慢的受不了,显示也小不清晰。合适就好,高精度你用手持的那也是醉了。感觉福禄克也就用料可以,精度不错,稳定耐用。还有啥,完全对不起那个价格。我随便一块国产胜利86b的普通表用起来都比上年的自在。福禄克也没看到有多少进步,用牛屎纯粹开始忽悠国人,就那价格还抠牛屎这点成本。

网友:
看PCB感觉正品,但是15B+有评价说的确不如原先的15B

网友:
楼主,这个是真的。

我的也是和你一样布局,只是我的可以看见主芯片型号,而你是绑定的,估计我这个是早期的,怕不成熟用的是封装芯片。

网友:
电表狂?
另:手持18B的屌丝再次炫耀一下轻轻飘过

网友:
一直感觉179B 可以,但真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区别,就量短路和电压,居多。价格差很多。

网友:
不知道现在17B是个什么价格,准备买一个。网上查的价格五花八门

网友:
用fluk 15B的飘过

网友:
应该是真品!

网友:
我也感觉15b+缩水了,不如15b,就拿表笔来说超级难用,测量器件摆放很密的板子一不小心就碰到别地了

网友:
机身应该是正品。用187的飘过。

网友:
赤裸裸的炫富啊...

网友:
公司一个289C用的生不如死,开机太慢了。。。。只有测功耗的时候才用到录波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189 才是真正好用的表。

(289开机启动要8秒我无法忍受)

有钱淫啊,屌丝买不起

网友:
15B,17B就这样。测个发光二极管都不行,而且测电压有过冲,电阻读数慢。还不如淘个二手的87。开机快,精度高,读数速度也好

网友:
看起来是正品  我手头2块也是这样的

网友:
个人认为二手34401更具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点问题。

fluke189可以使用一辈子的。

莫老大说的也对,好东西能用一辈子

网友:
289很蛋疼,开机慢,还有漏电问题。3台289里面2台电池消耗异常

网友:
现在福禄克表笔的质量普遍很差。之前福禄克公司曾赠送过一批表笔,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接触不好了,内断。
我用过的里面台湾固纬、日本三和表笔质量不比福禄克的差,甚至还要好些。
15B、17B、117C这三表我都用过,都不是什么好货,慢。177,我觉得好些,贵。101,自己买过一块,送人了,小巧,挺可爱的,但没有合适的支架,用着不方便。

网友:
电子仪器,一分钱一分货,真正好的东西就绝对不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用另一个万用表电压档测试一下17B+二极管档的开路电压呢?
我前几天测试15B的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大概1. ...

对的,刚测过,大约2.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189 才是真正好用的表。

(289开机启动要8秒我无法忍受)

F87V,F187,F189都是经典之作,耗电小、速度快、精度高、非常可靠,后来的F289太花销了,耗电巨大、体积大又重。

网友:
以前看到fluke万用表有模拟指针,不知为何取消了

网友(2019-07-18):
哈哈,最近在淘187/189,又翻到旧贴了

网友H:
我用日置3238 五位半台式表,当年买的二手才三四百块,虽然不能移动,但性能,操作上绝非千元下的手持表能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用日置3238 五位半台式表,当年买的二手才三四百块,虽然不能移动,但性能,操作上绝非千元下的手持表能 ...

确实.3238唯一的缺点就是在直流电压档AUTO模式下.不测试的时候表笔放桌上.有时外部感应的电压导致继电器嗒嗒嗒嗒响.别的什么都挺好.
我搞了台二手34401A和一台二手3238放公司平常用.这些二手台式表都准得不得了.

网友:
福禄克手持表 要买 11x 17x 18x  87v 才行, 买15 17 真不如买个伊拉克成色的 111也就200多块吧, 电阻电压档的速度不是15 17可以比的

网友:
fluke便宜表通病:表笔插口容易接触不良,使用前要转动一下!

网友:
189可惜停产了,289笨重,开机好像开启操作系统,好慢啊!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C:
公司前年买了289和一个钳表加起来7-8k了。
我上次买了VC97还不错,15B精度一般。。。 ...

前年买了289和一个钳表加起来7-8k

为啥买这么贵的表呢?普通国产几十块的表不是也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笔有时不通应该是新表笔有氧化层,擦擦或者用一段时间就好了。

表笔平时不用,要把套盖上么,好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手贱查了了下价格

我也手贱查了一下...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应该是正品

网友:
对于新手来讲,应该怀疑自己的手法。真的,FLUKE的表笔这个价位的,不算好,但就算相对是好的。
表就不要说了,五百块的表,质量绝对可以放心的。
我现在FLUKE有几块,日置的也有几块,日置就便宜一百多,但质量真的差了不少。

网友:
请检查表笔

网友:
12B 卖一个给我?

网友I:
正品无疑
看牛屎的圆度就知道

网友J:
确实,牛屎芯能邦这么圆也是要技术的。

网友:
主机是真的,典型的FLUKE风格,表笔可能是假的。即使全是真的,也会接触不良,我的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确实,牛屎芯能邦这么圆也是要技术的。

而且和丝印刚好贴合, 技术好NB

网友:
这做工,怎么看不像假的吧

网友:
手表只是随便偶而用用真正还是台表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15B+,想想是自己购入的总舍不得买17B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正品无疑
看牛屎的圆度就知道

我的15B是早期的产品,那个时候还不是牛屎封装,还是正常的IC , 查得到IC资料,是通用的万用表芯片,